4*4*4光立方,灯珠都亮,就是亮度不够,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7-10-28):
51单片机,4个74HC573控制层,1个ULN2803控制列 接单片机P0,P1,P2口,P0换P3没有效果,用的是共阴连接,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电源是用的5V1A。

网友A:
试试共阳连接

网友B:
你好!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这怎么分析问题的所在
发一下 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C:
在电子系统中,出问题的只有两个方面: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现在如果你确认软件有问题请发程序出来,如果确定硬件有问题请发原理图出来,如果无法确定,请都发出来,辛苦!

网友D:
简单:算算一颗灯珠的电流、亮的占空比,自己就清楚了。
改进:从材料入手比较切合实际,重点是灯珠的选择。

网友E:
将你的程序和实物图发出来,这样才能找问题

网友E:
将你的程序和实物图发出来,然后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电子系统中,出问题的只有两个方面: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现在如果你确认软件有问题请发程序出来,如果确 ...

回复的相当贴切

网友G:
我做光立方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把用小一点电流的led灯,比如说以前是20MA的,现在改成5MA的

网友H:
无外乎一,灯珠驱动电流 二电平pwm不对

网友I:
可能上拉电阻没加,P0口自带上拉电阻,其他IO需要加上拉电阻(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