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单片机控制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的各种源程序

楼主(2017-10-28):
用五一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几种转动方式

原理图:

1 单四拍工作的源程序
2 双四拍工作的源程序
3 半步八拍方式的源程序
4 细分的源程序
技术资料\

这是其中的一个单片机源程序:
  1. /*************************************************************************************
  2. *  标题:  步进电机试验三(半步八拍)                                                                                                 *
  3.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写                                                                                 *
  4. *;   半步八拍工作方式:                                                                    *
  5. *;   正转:A/  A/B  B  AB  A  AB/  B/  A/B/
  6. *    反转:A/B/  B/  AB/  A  AB  B  A/B  A/                                                                                                    *
  7. *    UDN2916电流控制真值表:
  8. *         I0    I1       输出电流
  9. *          L            L                  最大
  10. *          H                L                  最大*2/3
  11. *          L                H                  最大*1/3
  12. *     H     H         0                                                                     *
  13. *  请学员一定要消化掉本例程                                                                    *
  14.    J14短路冒需断开                                                                                                    *
  15. **************************************************************************************/
  16. #include "reg52.h"

  17. #define speed 2
  18. //Motor
  19. sbit PH1 = P1^0;          //定义管脚
  20. sbit PH2 = P1^1;
  21. sbit I01 = P1^2;
  22. sbit I11 = P1^3;
  23. sbit I02 = P1^4;
  24. sbit I12 = P1^5;

void delay(int time);

/***************************************
函数功能:产生脉冲控制步进机
正转:A/  A/B  B  AB  A  AB/  B/  A/B/
I0 I1 均为0 以最大电流输出(没有四分) 均为1不输出电流
**************************************/
void Go()
{
        //A/  A拍反向电流
        PH1 = 0;         //PH1为0 A组线圈为反向电流
    I01 = 0;
        I11 = 0;         //以最大电流输出(没细分) 以下相同 均是此意思

        PH2 = 1;     //PH2为1 B组线圈为正向电流
        I02 = 1;
        I12 = 1;     //关闭电流输出,以下相同均是此意思

        delay(speed);

         // A/B  AB拍 A为反向电流  B为正向电流
    PH1 = 0;     //PH1为0 A组线圈为反向电流
    I01 = 0;
        I11 = 0;

        PH2 = 1;     //PH2为1 B组线圈为正向电流
        I02 = 0;
        I12 = 0;

        delay(speed);
        //B          B拍 B为正向电流
        PH1 = 1;
    I01 = 1;
        I11 = 1;

         PH2 = 1;
        I02 = 0;
        I12 = 0;

        delay(speed);
        //AB   AB拍 均为正向电流

……………………

网友A(2018-04-07):
学习一下了,感谢楼主

网友B(2018-06-07):
我想问一下就是步进电机的四个管脚怎么接呢?我的是A A/ B B/ 型的

网友C:
delay(speed);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是speed?

网友D(2018-09-09):
现在四线两相电机可不好买

网友E(2020-05-07):
引用 网友C:
delay(speed);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是speed?

speed是程序里面宏定义的,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数值,来调整速度的

网友F(2021-03-27):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了,感谢楼主

这个介绍详细着

网友G(2021-05-23):
可以用定时器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