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循环点亮3个LED,已经循环点亮2个,求解

楼主(2017-10-29):
电路如图
程序如下(求大神指点)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TR0
SETB P0.0
CLR P0.1
MOV R3,#00
LOOP: JNB TF0,LOOP
MOV TH0,#3CH
MOV TL0,#0B0H
INC R3
CLR TF0
CJNE R3,#20,LOOP
MOV R3,#00
CPL P0.0
CPL P0.1
AJMP LOOP
END

网友A:
现在是取反I/O点亮2个LED,换成移位就好了。CPL那里。

网友B:
ORG 0080H
MAIN:
MOV P0,#11111110B
LCALL YANSHI
MOV P0,#11111100B
LCALL YANSHI
MOV P0,#11111000B
LCALL YANSHI
LJMP MAIN
END        解释一下,LCALL YANSHI是一个延时的程序,延时我没写出来,你自己可以百度一下,如果P0口输出低电平LED亮,那么上面的程序没错,如果输入的是高电平亮,你可以把0和1反过来

网友C:
汇编吗。看不懂

网友D:
很想帮助你,但是汇编不太懂呀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