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电子闹钟设计方案及原理与实现过程

楼主(2017-10-29):
(一)设计任务
  1、采用四位LED动态显示小时、分单元。
  2、具有自动整点报时功能。
  3、可以通过四个开关设定修改时间,保证准确性。
  4、通过LED灯的显示,实现整点报时。
(二)设计方案
   显示时、分,打开电源时,应当显示的数据为00:00,秒钟通过右边的LED灯的闪烁来显示,每闪烁一次代表计时一秒,然后电路会自动开始计时。电路中应当有时、分的时间调整按钮。当显示数据变为00:00时,而不是24:00。时间调整按钮按下时间小于1s时,时钟进入休眠状态;大于1s时,进入时间调整状态,每按1次,显示值加1。K1~K4每按一下,开关状态取反。当闹钟开关k1开启,则显示闹钟设置时间,且中间蓝色LED指示灯亮(蓝色LED灭则显示时钟时间),K2进行小时+1设置,K3进行分钟+1设置,若开关k4开启,则允许闹钟开启,当时间到达闹钟设定时间时,左边闹钟的绿色LED灯闪烁,进行报时,闪烁延时一分钟后熄灭。
程序执行后工作LED指示灯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LCD显示“00:00”,按下操作键K1~K4动作如下:
  (1) K1—显示闹钟设置的时间。
  (2) K2—时调整
  (3) K3—分调整
  (4) K4—闹铃ON/OFF的状态设置,ON闹钟开启,OFF闹钟关闭。

(三)设计原理
  本设计中实现的是4位数的显示。一般来说,控制多位数码管常采用的方法是扫描显示法,即各位数码管共用输入数据,但各数码管的显示控制线则单独控制。  用扫描显示法来完成多位数字显示设计,程序执行时,先使要显示的数字位数对应的数码管允许点亮;然后,将要显示的数据输出到数码管;显示时间到了之后,再切换到下一个数码管来显示,秒钟通过右边LED闪烁来显示,每一秒闪一下。  报时方面设计采取使用左边的LED灯闪烁进行报时,灯闪烁一分钟后熄灭。
(四)硬件电路设计
  电路设计:由以上的分析知,电路中除了单片机之外,还需要4个数码管,4个开关按钮,三个LED闪关灯和三个电阻

(五)程序设计及流程图
流程图: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num,tt;
unsigned char ALARM,ALA_SWITCH,ALA_SHI,ALA_FEN,SHI,FEN,num1,num2,num3,num4;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GLED=P0^0;
sbit RLED=P0^1;
sbit CLOCK_ADJ=P0^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void readkey();
void main()
{
        RLED=0;
        ALARM=0;
        ALA_SWITCH=0;
        CLOCK_ADJ=1;
        ALA_SHI=12;
        ALA_FEN=0;
        SHI=0;
        FEN=0;
        num=0;
        tt=0;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50ms
        TL0=(65536-50000)%256;
        while(1)
        {
                if(tt>=10)
                {        RLED=!RLED;
                        tt=0;
                        num++;
                        if(num>=120)
                                {
                                 num=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
                        if(SHI>=24) SHI=0;
                }
                if(ALA_SHI>=24)ALA_SHI=0;
                if(ALA_FEN>=60)ALA_FEN=0;
                if(SHI==ALA_SHI&&FEN==ALA_FEN)ALARM=1;
                else ALARM=0;
                readkey();
                if(CLOCK_ADJ==1)display(SHI,FEN);
                if(CLOCK_ADJ==0)display(ALA_SHI,ALA_FEN);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x,y;
        for(x=a;x>0;x--)
                for(y=100;y>0;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ALARM==1&&ALA_SWITCH==1)GLED=!GLED;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num1=a/10;
        num2=a%10;
        num3=b/10;
        num4=b%10;

        P3=0xFF;
        P2=table[num1];
        P3=0x0E;
        delay(2);

        P3=0xFF;
        if(num%2==0)
        P2=table[num2]|0x80;
        else P2=table[num2];
        P3=0X0D;
        delay(2);

        P3=0xFF;
        P2=table[num3];
        P3=0X0B;
        delay(2);

        P3=0xFF;
        P2=table[num4];
        P3=0X07;
        delay(2);
}

void readkey()
{
                if(K1==0)
                {
                        delay(5);
                        delay(5);
                        if(K1==0)CLOCK_ADJ=!CLOCK_ADJ;
                        while(!K1) ;
                        delay(5);
                        delay(5);
                }
                if(K2==0)
                {
                        delay(5);
                        delay(5);
                        if(K2==0)
                        {
                                if(CLOCK_ADJ==1)SHI++;
                                if(CLOCK_ADJ==0)ALA_SHI++;
                        }
                        while(!K2);
                        delay(5);
                        delay(5);
                }
                if(K3==0)
                {
                        delay(5);
                        delay(5);
                        if(K3==0)
                        if(CLOCK_ADJ==1)FEN++;
                        if(CLOCK_ADJ==0)ALA_FEN++;
                        while(!K3) ;
                        delay(5);
                        delay(5);
                }
                if(K4==0)
                {
                        delay(5);
                        delay(5);
                        if(K4==0)
                        {
                        GLED=1;
                        ALA_SWITCH=!ALA_SWITCH;
                        }
                        while(!K4);
                        delay(5);
                        delay(5);
                }
}

(六)设计方案的改进
  1、本系统只采用了4个数码管,而是通过LED灯闪烁来实现秒的计数,电路中可多加两个数码管,来显示秒的计时,来提高电子闹钟的准确性。
  2、我们可以把LED灯闪烁报时换成蜂鸣器音乐报时,这样更能实现“闹钟”报时功能,使我们更能感知到。
  3、数码显示管可以外加一些三极管,电阻和电容,让电路设计更合理。

网友A(2019-01-08):
还是那句话, mcu直接驱动数码管合适吗?

网友B(2019-04-02):
谁知道这个怎么设置时间的?没看懂

网友C:
第一个元件是什么,求解

网友C:
仿真电路出现仿真线程已终止怎么回事啊,大神们,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这个怎么设置时间的?没看懂

你多按几次按键就明白,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