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软件读不开USB

楼主(2017-10-29):
下载了stc  15 V6.86  但是插上单片机   读不开USB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一下usb下载线是ch340或别的芯片,下载驱动按到电脑,连接下载线和需下载的stc单片机板,
打开v6.86,选对串口,有的笔记本默认com5,电脑不同,默认不同,如有连接,需将单片机板
断电一次再连上,就可烧写程序。

网友B:
你看看你的驱动打上了没有,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网友C:
需要安装USB转串口芯片的驱动程序。

网友D:
需要驱动程序,查看一下驱动正确安装没有

网友E:
看看你设备管理器的串口名叫什么,对应着找,然后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F:
换一个插件

网友G:
在烧录时     左上角有没有选USB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