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还有光敏二极管怎么检测LED灯闪烁?

楼主(2017-10-30):
用单片机,还有光敏二极管怎么检测LEN灯闪烁?

网友A:
需要你仔细是设计光敏接收管的电路:
一、保证它的接收信号不会饱和
二、保证你所需要的门槛亮度,CPU能有效区分。
三、保证闪烁的频度,CPU能跟得上(CPU速度比它快,或硬件速度比它快)
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电子水平。

楼主:
不好意思,是LED

网友B:
LEN灯闪烁?是LED灯闪烁吧。为什么要用光敏电阻检测其闪烁呢。我个人认为,检测控制LED闪烁的电路电平才最好吧。此电路就一个脉冲波。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检测。

网友C:
用检测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看检测显示结果

网友D:
把LED对准光敏二极管。光敏二极管接一个运放LM339什么的。LED灯要足够的亮度。LED亮时。光敏信号经过运放出来的管脚会发生高低电平的转换。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知是检测led灯闪烁的时间、频率还是亮度...。光敏二极管如果检测闪烁时间可以在光敏二极管串接一电阻,将串接点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输入端,单片机中断设置为电平触发,通过编程即可计算出led灯的闪烁时间

网友F:
你这是想用单片机和光敏二极管搭建一个自动检测LED闪烁的装置吗?如果是的话,就把LED和光敏二极管相对,光敏二极管设计为一个分压电路,每次LED亮灭,单片机采样电路分压,根据分的电压判断LED是亮还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