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开源四轴飞控源代码与使用说明

楼主:
KK是一个很有趣的开源飞控,由于其硬件要求低,价格大众化,所以虽然性能有限,还是有着广泛的使用群体。我也有一个KK飞控板,并且我下 载了KK的源码进行研究,比较麻烦的是,KK的源码是用汇编写的,很多人是看不懂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硬件平台(便宜),适合懂单片机的用户进行电子试验和算法试验,因此我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用C语言完整从零编写了KK飞控的源代码,并且增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功能,使得KK的使用更加方便。

现在,我把全部的源码开放在这里,不懂单片机的模友可以直接下 载使用,懂单片机的模友可以尝试改写代码,加入自己喜欢的功能~

飞控的使用说明:
1. 概述
KK_C 是一个四轴飞控固件项目,该固件可用于各种模式的四轴、三轴、六轴、八轴等模式的飞行器,也可用于固定翼稳定之用。 KK_C 是完全用 C 语言编写的固件 , 兼容 KK V5.5 飞控板 , V1.0 版固件大小为 4K 左右 , 适合 ATMAEL 的 MEGA48/88/16 8等单片机芯片。
KK_C 目前还在不断完善中,欢迎大家下载使用,随着版本的升级,还将加入更多
实用的功能,敬请期待!
三轴陀螺仪稳定系统
支持正反向陀螺仪芯片
支持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支持十字模式和 X 模式安装
支持锁定保护功能
3. 改进功能( KK_C 特有功能)
开机等待遥控器信号功能(保障使用安全)
飞行器模式选择功能(免烧固件)
全遥控器设置(免调电位器)
软件消震动算法(可配置开 / 关)
支持摇杆指数功能(可配置开 / 关)
PI 控制算法(电位器调节感度)
333Hz 高精度电调信号输出
电位器正反向识别功能(见 9.5 节)
4. 使用前准备
1. 遥控器应设定为固定翼工作模式(或单舵机直升机模式)
2. 各通道的舵量( EPA )应设置在 80 以上,推荐使用 80
3. 如果有大小舵开关(双比率控制 D/R ) ,应将开关拨至大舵量位置
4. 初始时,各通道正反向全部设置为正向
5. 各通道的微调归零( TRIM 或 SUBTRIM 菜单)
6. 各摇杆的微调归零(摇杆旁边的微动开关)
7. 如使用的遥控系统需要对码,请在连接飞控板之前完成对码
5. 连线和布局
1. 飞控板和接收机之间需要连接 4 个通道:副翼 -AIL 、升降 -ELE 、油门 -THR 、方
向 -RUD ,连接方法和标准 KK 固件相同,请注意看 KK 飞控板的标识

(余下内容请下载附件)

//###############################################
// Author  : Gale
// Email   : galemx@126.com
// Location: FuZhou FuJian China
//
#include "KK_C.H"
#include "F_DELAY.H"
#include "F_EEROM.H"

//###############################################
// Global Vars define
// 全局变量定义

//--------------------------------------
//##Gyro signal 陀螺仪信号
uchar DevRev;                                         //Gyro rev flags 陀螺仪信号反转标识
uchar SoftSet;                                        //Fly control software setting 飞控软件设置
uchar AxisMode;                                        //Fly control mode 飞控模式

//--------------------------------------
//##Arm 锁定
bool InLock=1;        //model is in lock 模型处于锁定状态
uchar ArmCnt=0;        //Count for arm/disarm

//###############################################
//
//   Stick exp
//   摇杆指数调整
//
int StickExp(int stk)
{
         uchar neg=(stk<0);

        stk*=stk;
        stk/=128;

        if(neg) stk=-stk;

        return stk;
}

//###############################################
//
//   Stick angle limit
//   摇杆角度限幅
//
int StickLimitValue(int v)
{
         if(v>PPM_MAX)        return PPM_MAX;
        if(v<0)                        return 0;
        return v;
}

//###############################################
//
//   Board initialization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void)
{
         //Disable all int 禁用全部中断
        CLI();

        //Port direction 设置端口方向
        DDRB=0x7F;                 //0b01111111
        DDRC=0xC0;                 //0b11000000
        DDRD=0xF1;                 //0b11110001

        //Interrupt setting 设置中断
        PCICR=0x05;                 //0b00000101 PB7,PB1
        PCMSK0=0x80;         //0b10000000 PB7
        PCMSK2=0x02;         //0b00000010 PD1
        EICRA=0x05;                 //0b00000101 PD2,PD3
        EIMSK=0x03;                 //0b00000011 PD2,PD3

        //Set timer1 to 1M 将定时器1设为1M
        TCCR1B=0x02;         // 1/8 sysclk, 1us count

        //Set timer2 to 8us count
        TCCR2B=4;                // 1/64 sysclk,8us count

        //Enable interrupts 打开中断
        SEI();

        //Delay to avoid power jitter
        //延时2秒避开电源不稳定阶段
        Delay100ms(20);
}

//###############################################
//
//   Test arming/disarming
//   判断是否需要锁定/解锁
//----Hold rud stick for a while, ARMING_TIME should mul main-loop cycle
//----保持方向摇杆一会后解/锁,ARMING_TIME乘以主循环周期就是时间
//
#define ARMING_TIME                  250
void ArmingRoutine(void)
{
         //Count for anti-jitter 锁定消抖动
        if(RxRud<-STICKGATE || RxRud>STICKGATE)        ArmCnt++;
        else                                                                            ArmCnt=0;

        //Hold rud stick for a while, the num should mul main-loop cycle
        if(ArmCnt>ARMING_TIME)
        {
                if(InLock)
                {
                         if(RxRud>STICKGATE)
                        {
                                 GyroBaseCnt=GYROBASECNT;
                                 InLock=0;
                        }
                }
                else
                {
                         if(RxRud<-STICKGATE)                InLock=1;
                }
        }
}

//###############################################
//
//   Gain scale (return gyro*gain/128)
//   感度调整
//
int GainAdj(int gyro,uchar gain)
{
         int r;
        r=gyro/8;
        r*=gain;
        return r/(128/8);
}

//###############################################
//
//   Caculate plane attitude
//   计算飞行器姿态
//
void CaclAttitude(void)
{
        GyroRead();

        //If no gyro base, calibrate gyro
        //如果还未建立基准,建立它
        if(GyroBaseCnt)
        {
                 GyroBaseRol+=GyroRol;
                GyroBaseRol/=2;

                GyroBasePit+=GyroPit;
                GyroBasePit/=2;

                GyroBaseYaw+=GyroYaw;
                GyroBaseYaw/=2;

                GyroBaseCnt--;
                if(!(GyroBaseCnt&7)) LED0_TOG();        //Shine LED show gyro cali 闪烁LED表示在进行陀螺仪校准

                GyroRolI=GyroPitI=GyroYawI=0;//Reset I value 清空积分值
        }
        else
        {
                if(InLock)
                {
                         //熄灭LED表示在锁定中
                        LED0_OFF();
                }
                else
                {
                          //Remove base part from gyro value
                        //减去基础值
                         GyroRol-=GyroBaseRol;
                         GyroPit-=GyroBasePit;
                         GyroYaw-=GyroBaseYaw;

                        //Reverse gyro signals if necessary
                        //根据设置反转各个陀螺仪信号
                        if(BITTST(DevRev,GYRO_ROL))          GyroRol=-GyroRol;
                        if(BITTST(DevRev,GYRO_PIT))          GyroPit=-GyroPit;
                        if(BITTST(DevRev,GYRO_YAW))          GyroYaw=-GyroYaw;

                        //Gyro feature compensation
                        //陀螺仪特性补偿
                        GyroRol=GyroCompe(GyroRol,GyroRolPN);
                        GyroPit=GyroCompe(GyroPit,GyroPitPN);
                        GyroYaw=GyroCompe(GyroYaw,GyroYawPN);

                        //Sum integral value with return
                        //带回归计算积分值
                        GyroRolI=GyroIntegral(GyroRolI,GyroRol);
                        GyroPitI=GyroIntegral(GyroPitI,GyroPit);
                        GyroYawI=GyroIntegral(GyroYawI,GyroYaw);

                        //Light LED
                        //点亮LED表示在工作中
                         LED0_ON();
                }
        }
}

//###############################################
//
//   Axis signal mixer
//   计算电机输出信号
//
void AxisMixer(void)
{
         int thr,ail,ele,rud;

        //Stick exp
        //摇杆指数
        if(BITTST(SoftSet,SOFT_EXP))
        {
                 //Rudder do not need exp
                 thr=StickExp(RxThr);
                 ail=StickExp(RxAil)/2;
                 ele=StickExp(RxEle)/2;
        }
        else
        {
                 thr=RxThr;
                 ail=RxAil/4;
                 ele=RxEle/4;
        }

        //Add gyro to adjustment
        //将陀螺仪信号累加到调节量上
        ail+=GainAdj(GyroRol,GainRol)+GainAdj(GyroRolI,GainPit);
        ele+=GainAdj(GyroPit,GainRol)+GainAdj(GyroPitI,GainPit);
        rud=RxRud/4+GainAdj(GyroYaw,GainYaw);//+GainAdj(GyroYawI,GainPit);

        if(AxisMode==AXIS_CROSS)
        {
                 // + Mode 十字模式
                //       1
                //     3 + 2
                //       4
                 Motor1=MotorLimitValue(thr - ele + rud);
                 Motor2=MotorLimitValue(thr - ail - rud);
                 Motor3=MotorLimitValue(thr + ail - rud);
                 Motor4=MotorLimitValue(thr + ele + rud);
        }
        else
        {
                 // X Mode X模式
                //     1   2
                //       X
                //     3   4
                 Motor1=MotorLimitValue(thr + ail - ele + rud);
                 Motor2=MotorLimitValue(thr - ail - ele - rud);
                 Motor3=MotorLimitValue(thr + ail + ele - rud);
                 Motor4=MotorLimitValue(thr - ail + ele + rud);
        }
}

//###############################################
//
//   Main routine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nit();                                    //Board init 初始化系统
        PpmWaitSignal();        //Wait rx signal, led will flash 等待接收机的信号,等待时LED闪烁
        Setup();                        //Load & Adjust parameters 加载&调节参数

        //Main loop 主循环
         LED0_OFF();
        while(1)
        {
                TimerRst();
                        CaclAttitude();        //Caculate plane attitude 计算飞行器姿态
                TimerTo(1000);

                //Do something between MotorControlBegin() and MotorControlEnd
                //See functions declaration, can not exceed 1000us
                //在MotorControlBegin()和MotorControlEnd()之间干点事儿,注意不要超过1000us
                MotorControlBegin();        //Output head of ppm signal 输出PPM信号的头部分
                        PpmReadSignal();        //Read rx 读取接收机信号 140us
                        if(RxThr<RxThrLow)        //If thr shutdown 如果油门关闭
                        {
                                GyroGainRead();                //Read gain 读取感度电位器 670us
                                ArmingRoutine();        //Arm/disarm 加锁解锁测试 5us
                        }
                        else
                        {
                                AxisMixer();                //Cacl motor signal 计算电机信号 305us
                        }

                        //If locked(arm) or no gyro base, shutdown all motor
                        //如果处于锁定态或者陀螺仪基准未建立,关闭所有马达
                        if(InLock || GyroBaseCnt || RxThr<5)
                        {
                                  Motor1=Motor2=Motor3=Motor4=0;
                        }
                        //MOTOR6_L();                        //I use it for test execute period 我用来观察执行时间的
                MotorControlEnd();                //Output whole ppm signal 输出完整的PPM信号
        }
}

KK_C 使用说明v1.0.rar (421.05 KB, 下载次数: 112) (共9页)

网友A(2018-03-16):
虽然刚开始学习,但很喜欢飞行器和平衡车!楼主发的是好资源!顶起!

网友B(2019-07-08):
楼主太强了!请问楼主是在哪找到的鸭?最近想做二轴,想学习一下KK的代码~

网友C: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啊!!!

网友D(2020-01-03):
非常感谢你

网友E(2020-03-07):
非常好,尝试一下

网友F(2020-06-03):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啊!

网友G:
开始研究下

网友H(2020-11-20):
试试看 很感兴趣

网友I(2025-06-17):
进入了知识的海洋

网友J(2025-07-18):
不错,是很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