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怎么做? 哪位能提供一个例程?

楼主(2017-10-30):
输入5V  ,经过2秒的斜率达到5V,  这个时间和电压都可以调整。

网友A:
这是电源问题,在硬件上处理。利用电容的冲放电特性,去控制电源的关键调压部分即可实现。

网友A:
如果这个电源是由CPU控制的,更好办:用CPU控制电源(如用CPU控制一个电子电位器,如稳压器317上的调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