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 PCB图中的细白线圆圈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0-30):
图中的6、7、8号焊盘,有细线白色圆圈,可能是PCB图存在违反设计规则的错误,此时绘制铜箔像,不能正常绘制。请教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修正PCB图?让白色圆圈消失?

网友B:
违规了,距离太近

网友C:
如果就需这样近,可做成pcb库元件,并把安全距离设的很小,就可以了。

网友D:
改下规则就是了。只要封装对的,总不能为了个报错,就改封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