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闭环数控型稳压电源仿真+单片机程序及实验报告

楼主(2017-10-30):
电子信息系统综合设计实验报告
专业:电子信息
班级:电子141班
学号:14072001784
姓名:刘成成
一、实验目的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控型DCDC稳压电源。
二、实验要求
1、输出电压范围 :0.5v~4.5v。可以通过按键实现电压调整
2、必须使用PID闭环控制算法
3、发挥部分: PID控制的三个系数,可以通过遗传算法来确定。
三、实验内容
1、原理框图
     2、实验原理
PID( 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控制是 最早发展起来的控制策略之一,由于其算法 简单、鲁棒性好和可靠性高,被广泛应用于 工业过程控制,尤其适用于可建立精确数学 模型的确定性控制系统。
如图一,
图一
  该实验使用PID算法,通过按键控制单片机PWM波形的占空比。PWM波形通过74HC595驱动电路之后进入BOOST电路控制输出电压。
  即,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
  该实验实现的结果为,设计了五个按键,每个按键按下之后会输出不同的电压值,输出电压值在依次为1,、2、3、4、5V。
如图二为BOOST电路部分,实现升压功能。
图二
图三为驱动电路部分,有了驱动电路,才能让PWM波形在BOOST电路上工作。
图三
图四为单片机部分
图四
图五为AD转换部分
图五
图六为显示部分:
图六
总的原理框图如图七:
图七
3、程序如下:(见附件)

  • 实验结果
该实验最后基本实现了实验要求,图为按下输出电压为2V相应的按键后的示波器和数码管显示的状态。示波器黄线为PWM波形,蓝线为电压波形。数码管显示为1.9V,误差为0.1V。
  • 实验总结
通过本次设计,对稳压电源和PID算法原理有了一定的理解。初步掌握了Proteus程序的基本用法。并且在进行模拟仿真的时候,对Proteus运用很陌生,在网上大量搜索之后完成了仿真设计,总体来说还需要不断地练习。

buck型DCDC稳压电源的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ic.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nsigend char  uchar
unsigned
char code sh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char code sho[]={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7f};
sbit SHCP=P2^2;
sbit DS=P2^3;
sbit STCP=P2^4;
sbit P11=P3^5;
sbit P12=P3^7;
  sbit  pwm=P2^7;

  sbit CS  = P1^2;
  sbit CLK = P1^3;
  sbit DIO = P1^4;

  sbit button1=P3^0;
  sbit button2=P3^1;
  sbit button3=P3^2;
  sbit button4=P3^3;
  sbit button5=P3^4;
unsigned char j,k,m,n,i,a,l;
unsigned int b;

  int pwm_add=0;
  int PWM_control=0;

  float voltage_get=0;
  float voltage_set=0;

  float voltage_kp=0.01;
  float voltage_ki=0.12;
  float voltage_output=0;
  float voltage_error=0;
  float voltage_error_last=0;

  void timer_init();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Get_ADC(bit ch);

  void main()
  {

                            float x1=0.5,x2=1.5,x3=2,x4=2.5,x5=3;
      timer_init();

                while(1)
                {
                            if(button1==0)                      {voltage_set=1;}
                               if(button2==0)                {voltage_set=2;}
                                            if(button3==0)                  {voltage_set=3; }
                                  if(button4==0)     {voltage_set=4;}
                                                            if(button5==0)    {voltage_set=5;}

                                          a=Get_ADC();
   b=a*9;
   m=b%1000/100;
   n=b%100/10;
   //l=b%1000/100/10
                                          display();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óê±3ìDò
  {
   while(t--);
   }
  void timer_irq() interrupt 1
  {
     pwm_add++;
              if      (pwm_add==PWM_control)  {pwm=0;}
              else if (pwm_add>=50)                                          {pwm=1;pwm_add=0;}

  }

  void timer1_irq()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8;
                TL1= 65536-50000;

                voltage_get=(Get_ADC(0)/10.2);
              // voltage_get=17;
                voltage_error=voltage_set-voltage_get;

                voltage_output+=voltage_kp*(voltage_error-voltage_error_last)
                               +voltage_ki*voltage_error;

                voltage_error_last=voltage_error;

                if     (voltage_output>49)                voltage_output=49;
                else if(voltage_output<1)                              voltage_output=1;

                PWM_control=(int)voltage_output;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2;
                TH0=TL0=256-200;
                TH1=(65536-50000)>>8;
                TL1= 65536-50000;
      EA=1;ET0=1;ET1=1;TR0=1;TR1=1;
              }

unsigned char Get_ADC(bit ch)
{
  unsigned char i,dat1 = 0,dat2 = 0;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ch;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for(i = 0; i < 8; 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dat1 = (dat1 << 1)|DIO;
  }
  for(i = 0; i < 8; i++)
  {
    dat2 = dat2|((unsigned char)DIO<<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
  CS = 1;
  return dat1;
}
void display()
{

  j=0x01;
  for(i=0;i<8;i++)
  {
      if((sho[m]&j)==0)
       {
                   DS=0;
                 }
      else
                 {
                   DS=1;
                 }
    SHCP=1;
    SHCP=0;
      j<<=1;
   }
              P12=0;
    P11=1;
    STCP=0;
    STCP=1;

    delay(200);

……………………

网友A(2018-04-17):
看了很有帮助

网友B(2020-04-24):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C(2021-04-30):
真的谢谢,你的文章刚好提供了思路

网友C:
??标题是BUCK,内容用的是BOOST电路,说的是输出12345V,实际仿真图里是其他的....

网友D(2021-06-29):
代码都不备注新手怎么看

网友E:
参考参考,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下载后测试输出电压误差大的一逼 选2V 的时候电压从1.5-2.0在跳

网友F(2023-10-10):
引用 网友D:
下载后测试输出电压误差大的一逼 选2V 的时候电压从1.5-2.0在跳

我的压根就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