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04(HY-SRF05)超声波测距串口显示(超详细版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0-30):
好久没有用51单片机了,最近有点时间又拿出来玩,最基本的往往也是最重要的。

51单片机作为大多数人入门单片机接触的第一个板子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仍需要细细揣摩,对51单片机的熟练掌握对以后接触其他单片机有很大帮助,而借助51单片机做其他模块开发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之前看到一下超声波模块的程序代码往往是网上代码进行删减更改,让新手看着一头雾水,因此最近整理了一下关于该模块的一套比较不错的代码,可以说是目前我所见到最详细的了,老鸟可以路过,很适合新手入门。

近期也会继续整理其他资料陆续上传。

提供的代码均为原创代码并通过测试 !

提供技术支持 !

**************  超声波测距串口显示C程序   **************
1、需要具备51单片机C语言开发基础
2、需对51单片机基础中的定时器/计数器以及串口中断部分内容进行复习 !

/******************************************************************************/
/*  NAME : HC-SR04 超声波模块测距PC端串口显示程序    */
/*  MCU:STC89C51                                     */
/*  晶振:11.0592MHz                                 */
/*  接线:  TRIG ---- P1.2                           */
/*          ECH0 ---- P1.1                           */
/*  串口波特率9600                                   */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void InitIRQ(void);
void Conut(voi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StartModul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X  P1_1
#define TX  P1_2

unsigned int  time=0;
float         Distance=0;//距离
bit           flag =0;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main()
{
        InitIRQ();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                //当超声波模块接收口输出低电平则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读取定时器的值,计算
         delayms(60);
        }
}

/*********** 中断寄存器设置初始化 ***********/
void InitIRQ(void)
{
        TMOD=0x21;  //T/C工作方式寄存器 0010 0001
                    //T0 :GATE=0; 定时模式; 工作方式1,16位T/C; 计数器溢出中断,用于判定超出测距范围
                    //T1 :GATE=0; 定时模式; 工作方式2,8位可自动重载T/C; 用于串口通信 波特率发生器
        SCON=0x50;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0101 0000
                    //SM0 SM1: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波特率由定时器T1控制
                    //SM2: 多机通信控制位,方式0和方式1为非多机通信,设置0
                    //REN: 串行口接收允许位,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TB8:方式0和方式1中该位不用
                    //RB8: 方式0和方式1中该位不用
                    //TI: 发送中断标志位。串行发送停止位时,由内部硬件置1,向CPU发中断申请,必须由软件清0
                     //RI: 接收中断标志位。串行接收停止位时,由内部硬件置1,向CPU发中断申请,必须由软件清0
        TH0=0;      //T0初始化,,用于判断测距溢出,最大65.536 ms
        TL0=0;
        TH1=0xFD;   //T1初始化  设定波特率9600 (波特率计算参考文档)
        TL1=0xFD;

        ET0=1;      //T0中断允许
        TR0=1;      //开启定时器0
        TR1=1;      //开启定时器1
        //ES=1;     //串口允许中断
                    /*
                                                          可删除,我的理解是:在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串口发送完成则置位TI=1,
                                                          向CPU请求中断,在我们软件人为的直接设置TI=1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CPU
                                                          请求中断了,已经跳过了“允许”那一步
                                                                并且最好删除!
                                                                因为TI为中断标志位如果程序使用了串口中断,那么每次调用printf都
                                                                会进入中断,因此在使用printf前要禁用中断
                                                        */
        TI=1;       /*
                     发送中断标志 ☆直接使用printf必须加此语句才能发送
               在KEILC中,printf在传输数据前需要确保前一个数据传输
                                                         结束,也就是TI=1,否则将处于等待状态
                                                         因为printf函数会调用putchar函数,而putchar函数会判断TI,
                                                         不为1则等待(相当于死机),为1则清0,发送完成后又自动置1
                                                         因此第一次运行printf时检查TI=1则进行发送,发送完成后
                                                         发送中断标志位TI又自动置1
                                                         */
  EA=1;       //开启总中断
}

/*********** 触发超声波模块 ***********/
void  StartModule() //超声波模块Trig控制端给大于10us的高电平触发模块测距
{
          TX=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定时器T0计数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Distance = (time*1.87)/100;  //CM  (见代码最后注释)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printf("-----\n");
         }
          printf("Distance = %f CM\n",Distance);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IRQ()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

/*12分频:就是f/12,假设(接晶振12MHz)输入信号频率12MHz,12分频后,则输出1MHz
        *时钟周期周期变为原来的12倍, T=1/1MHz=1us
        *即单片机内部的加1计数器在加1这个过程中 ,寄存器要完成这个动作,是一个机器周期
        *时钟周期为1/12MHz=1/12us
        *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1us,也就是计数器每加1需要的时间问1us
        *单片机中的部件都是在晶振12分频后的一个机器周期在跑
        *时钟周期 = 晶振频率的倒数,即1/fosc
        *机器周期 = 12 * 时钟周期 = 12/fosc
        ------------------------------------------------------
        |距离计算公式
        |2S(m) = t(s) * 344(m/s)
        |S(m)  = t(s) * 172(m/s)
        |S(cm) = t(us) * 0.0172(cm/us)
        |      = t(us) * 1/58
        |t在晶振位12MHz时等于计数值(机器周期1us),但晶振为11.0592MHz时
        |t(us) = 计数 * (12/11.0592) * (1/58)
        |      = 计数 * 0.0187
        |      = (计数 * 1.87)/100

        …………

网友A(2018-03-28):
好东西啊 最近课程要做这个东西

网友B(2018-06-15):
这好东西啊,找了很多地方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C:
在串口显示的是16金进制数还是别德

网友D:
厉害了呀终于

网友E(2018-10-10):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F:
不知道评论里有没有人实现过

网友G(2018-12-24):
看看 很需要希望可以下载

网友H(2019-03-26):
不知道几米是个问题

网友I:
好,就需要这种原创的教程

网友J:
有没有一个单片机测距离,然后向另外一个单片机传送距离的代码,使用串口通信

网友K(2019-05-07):
可以,用处很大

网友L(2019-07-30):
已下载,只有超声波测距代码,并没发现串口传输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