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D光立方的设计论文下载

楼主:
3d方立方论文内容预览:

调试:
    主要是检查全部的灯是否正常工作:
(1)程序烧写进单片机之后,发现有两列没有点亮,还好两列的都在边上,进而如果换灯也相对容易,我们用排除法来检查电路,首先是检查灯的线路是否虚焊,断路,果真有一列的是断路了,把它接上后这一列也亮了。
(2)还剩下另外一列,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做,从驱动电路到显示的都没有问题,而且在输入那一列的电压也正常,我们就想不通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怀疑是不是有灯坏了,我们又一个一个的检查了这一列灯,但是全部都会亮,经过很细心的检查,发现有一个灯的亮度和其他的灯亮度完全不同,相对比较暗,于是我们把它换了下来,接上另外一个,果然是哪个灯的问题,原来是由于这灯的阻抗很大,把那一列的电平都拉低了,使灯无法亮起来。
(3)在调试过程中,有一竖面的灯完全不亮,第一个想法是灯没有供电,检测供电电路法发现没有问题,于是我找到573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跳线较多且线路密集,逐一测量发现线头间短路了,从新焊接后测试,故障顺利排除。
(4)在调试过程中有几个灯一直不亮,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发现灯已经烧坏,拆下坏掉,但是有2个灯是存在虚焊问题,从新焊接后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