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取序列号+1602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7-10-30):
DS18B20读取序列号+1602显示,H我没加进去,序列号开头是28H,我只放进去28.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flag1;
int  LedOut[4];
int temper;

sbit DQ=P3^7;

uchar sn[8];//存序列号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DS18B20-----------*/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initionds18b20()
{

        DQ=0;
        delay1(128);  //900us

        DQ=1;
                delay1(1);

        while(DQ);  //检测到应答脉冲
    //i=103;while(i>0) i--;//等待870us
        delay1(100);
}

uchar readds18b20()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1(1);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1(10);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write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1(10);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1);
}
}

void rom() //读取序列号
{
uchar i;
int j;
initionds18b20(); //复位
delay1(1); //延时
writeds18b20(0x33); //发送读序列号子程序
for        (j=0;j<9;j++)
{
         sn[j]=readds18b20(); //读取序列号

}

}

/*---------------lLCD----------------------*/
delay(BYTE ms)
{                                                        // 延时子程序
        BYTE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pos(BYTE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WriteCom(pos | 0x80);
}

  void write_lcd_disp(char Rom)
{
uchar i,c,l,h;

     l = Rom & 0x0f;            //取低4位
         h = Rom & 0xf0;                //取高4位
         h >>= 4;
         if( ( h >= 0x00 )&&( h <= 0x09 ) )
                  LcdWriteData(h+0x30);               //取ASCII码
         else
                  LcdWriteData(h+0x37);               //取ASCII码

         if( ( l >= 0x00 )&&( l <= 0x09 ) )
                  LcdWriteData(l+0x30);               //取ASCII码
         else
                  LcdWriteData(l+0x37);               //取ASCII码

  delay(1);
}

void main()
{

int k;
uchar a,b,c,d,e,f,g,h,j;
LcdInit();                                // 初始化LCD

   rom();

   a=sn[0];    //调用读序列号子程序
   b=sn[1];
……………………

ds18b20读取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