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型号的单片机,下载了同一个程序,同时上电,为什么运行有先后?

楼主(2017-10-30):
两块STC12C4052AD单片机,下载了同一个程序(转1圈),合用一个晶振,合用一个电源开关,各自用2003驱动器带动28BYJ-48步进电机,结果发现单片机甲比单片机乙先起动,把甲乙对调后,还是甲先动,这是什么原因,望解答,谢谢!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的电路图,也不知道你的程序,所以只能说个可能性吧。
第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一致的时间,就是最低端的51单片机,指令执行时间也是以us来记的,出现差异,非常正常,搞技术,绝对不能象中学生的学习那样,什么都理想化、绝对化。
第二:理论上说,各种器件,也是有差异的,就是同一品种、型号的器件,也不会完全相同,另外,你焊接的电路或搭建的电路,原理对称,实物也不是绝对对称的,出现差异很正常嘛。
第三:如果差异太明显,可能也有问题。例如,你说的交换单片机后存在同样现像,那么交换步进电机级驱动器没?如果交换步进电机级驱动器后,不是原来现像,就说明是器件的原因了,如果还是原来现像,那就要找个电路高手帮你分析一下,不能像现在这样纸上谈兵。

网友B:
起码,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应该有差别吧。原因多了去了。。。。。。

楼主(2018-02-25):
谢谢楼上朋友指导,顿开茅塞!

网友C:
我的第一想法是,是否是熔丝位那里,复位时间的差异呢?

不过你又去对调了 电机。

然后我的想法是,步进电机嘛,它们的初始步调是否一致的呢?
可能更多原因是在步进电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