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的使用时间限制的程序 这里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相当于软件狗 就是指定单片..

楼主(2017-10-30):
前两天有客户委托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好后。我的客户也需要把东西交付给另外的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只付了百分之三十的订金。说好交付产品时再付百分之六十。结果交付产品时却没有兑现承诺。
所以客户要求我在程序里面加一个限制使用时间的子程序。如果三十天,或者九十天。客户还没有打款。就不能用了。
想了几天。写了一段小程序。很好用。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用一下。这里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7.9.30  带狗测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运行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c15f102w.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定义端口
//sbit led = P3^4;        //LED指示灯
sbit clk = P3^5;            //IIC时钟
sbit dio = P3^4;                //IIC数据
sbit key_add  = P3^2;        //加按键
sbit key_sub  = P3^3;
sbit JSQ_Sig  = P3^1;                   //计数器脉冲信号
sbit JSQ_Relay= P3^0;                   //计数器继电器返回信号  计数器计数到0后返回信号给电路板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count,dog,dog_sec,dog_min,dog_hour,dog_day;
unsigned char code xsbcdbu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共阳数码管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200

void Delay(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nus 延时
{
        for(;i>0;i--)
        _nop_();
}
///======================================

void I2CStart(void) //1637 开始
{
        clk = 1;
        dio = 1;
        Delay_us(2);
        dio = 0;
}
///=============================================

void I2Cask(void)         //1637 应答
{
        clk = 0;
        Delay_us(5);         //在第八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 5us,开始判断 ACK 信号
        while(dio);
        clk = 1;
        Delay_us(2);
        clk=0;
}
///========================================

void I2CStop(void)         // 1637 停止
{
        clk = 0;
        Delay_us(2);
        dio = 0;
        Delay_us(2);
        clk = 1;
        Delay_us(2);
        dio = 1;
}
///=========================================

void I2CWr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 = 0;
                if(oneByte&0x01)        //低位在前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clk=1;
                Delay_us(3);
        }
}
///================================================

unsigned char ScanKey(void)                 //按键检测程序
{
        if(key_add == 0)                            //按键加
                {
                        Delay_us(10);
                        if(key_add==0)
                        {
                                number = number+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number);
                                while(!key_add);    //等待按键松手
                        }
                }

        if(key_sub == 0)                            //按键减
                {
                        Delay_us(10);
                        if(key_sub==0)
                        {
                                number = number-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number);
                                while(!key_sub);    //等待按键松手
                        }
                }
}

///================================================
void jisuan()
{
        qian = number/1000;
        bai  = number%1000/100;
        shi         = number%1000%100/10;
        ge         = number%10;
}

void SmgDisplay(void) //写显示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
        I2CStart();
        I2CWrByte(0x40); // 40H 地址自动加 1 模式,44H 固定地址模式,本程序采用自加 1 模式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设置首地址,
        I2Cask();
        for(i=0;i<6;i++)//地址自加,不必每次都写地址
        {
                I2CWrByte(xsbcdbuf[bai]);        //送数据
                I2Cask();
                I2CWrByte(xsbcdbuf[shi]);        //送数据
                I2Cask();
                I2CWrByte(xsbcdbuf[ge]);        //送数据
                I2Cask();
                I2CWrByte(xsbcdbuf[1]);        //送数据
                I2Cask();
                I2CWrByte(xsbcdbuf[0]);        //送数据
                I2Cask();
                I2CWrByte(xsbcdbuf[qian]);        //送数据
                I2Cask();
        }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8b); //开显示 ,八级亮度调制 88 89 8a 8b 8c 8d 8e 8f
        I2Cask();
        I2CStop();
}
///==============================================

void ini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65536-50000)%256;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65536-50000)/256;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count = 0;
        number = 200;
        dog_sec = 0;
        dog_min = 0;
        dog_hour = 0;
}
///==============================================

void dog_test()
{
        dog_sec++;
        if(dog_sec == 60)                          //60s钟让狗加1
        {
                dog_sec = 0;
                dog_min++;
                if(dog_min ==60)
                {
                        dog_min=0;
                        dog_hour++;
                        if(dog_hour ==24)                   //正常是24小时。测试时用1个小时算1天。
                        {
                                dog_hour=0;
                                dog_day++;
                                IapEraseSector(0x0000);
                                IapProgramByte(0x0000,dog_day);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date;
        init();                         //初始化
        dog_day = IapReadByte(0x0000);
        number  = IapReadByte(IAP_ADDRESS);
        while(1)
        {
                jisuan();
                SmgDisplay();
                ScanKey();
                if(count == 20)                         //脉冲信号来一次。计数器减1
                {
                        count = 0;
                        number--;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number);
                        dog_test();
                        if(number ==0)
                        {
                                number = 255;
                        }
                }
                while(dog_day>=1);                  //2天后停止运行。实际上是2个小时。测试用小时代替天。
        }
}
//===========end==================================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65536-50000)%256;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65536-50000)/256;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count++;dog++;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网友A(2020-02-07):
这么好的贴咋没人顶一个呢?

网友B:
很好的思路

网友C:
这个不好用,别人要是付款了还得去给别人改,很麻烦。
时间到后产生一个随机码,机器锁死,如果客户付款了,让他把随机码发过来,这边用解码算法算出密码,让客户输入设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而且每台设备产生的随机码不相同,密码也就不一样。以前用汇编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