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吗?

楼主(2017-10-31):
如图STC15系列单片机 每个IO口的驱动能力为20ma,每个继电器的最小切换电流为10ma,那么我用15系列单片机直接驱动继电器是否可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想做一个待机低功耗电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200mw的5v是40ma,远大于20ma,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需加三极管或场效应驱动,
还需在线圈并二极管,别并反了啊。

网友B:
可以是可以 太勉强了 直接驱动很容易烧管脚 怎么都需要一级驱动 你用N-MOS管驱动继电器就行了 没什么功耗 至少静态耗电比你的片子休眠耗电量小一个数量级

网友C:
楼主:请注意,线圈与触点的区别。

网友D:
要三极管驱动

网友E:
建议还是通过三级管来控制继电器吸合

网友E:
要用三级管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w的5v是40ma,远大于20ma,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需加三极管或场效应驱动,
还需在线圈并二极管,别并 ...

请问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哪个静态功耗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 太勉强了 直接驱动很容易烧管脚 怎么都需要一级驱动 你用N-MOS管驱动继电器就行了 没什么功耗  ...

请问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哪个静态功耗更低,在Proteus里面模拟三极管静态功耗更低,但是实际电流试验三极管静态功耗更高有2毫安左右。

网友F:
我用过的可以直接驱动  ,当然加个三极管驱动是最好的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G:
单片机IO口电流一般是不足以驱动继电器的,必须加三极管扩流驱动

网友A:
5v40ma用场效应吧,饱和压降很小,用n沟的电路简单,高电平吸合,开机有可能误动作,在io口加.2uf电容
试下,当然还有更小的继电器,io口可以直接驱动,接点电流够了就行。

网友H:
嗯,可以的

网友I:
用三极管吧  安全些 ,S8550就可以

网友J:
不可以,要外加驱动

网友K:
一般不可以,带不起来

网友L:
试试不就行了,注意要加限流电阻和保护二极管。

网友M:
你就不怕继电器关断时,产生的反激电压(或瞬时电流)毁坏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