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动画+频谱的光立方的全套资料(包括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
光立方原理图:

/*****************************************************************************/
/*                          光立方【动画+频谱】                              */
/* 警    告:                                                                */
/*                                                                           */
/* 芯    片:STC12C5A60S2                                                    */
/* 晶    振:22.1184MHz                                                      */
/* 编 译 器:KEIL 4                                                          */
/* 占用资源:data=9  xdata=702  code=13530                                   */
/*                                                                           */
/* 驱动芯片:ULN2803 + 74HC573(并行数据端口)                               */
/* 驱动类型:64×8                                                            */
/*                                                                           */
/* 说    明:动画+频谱                                                       */
/*                                                                           */
/* 修改记录                                                                  */
/* 2013-08-21 修改端口                                                       */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STC12C5A60S2.H" //芯片头文件
#include"FFT.H"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功能头文件
#include"key.h"                         //按键扫描头文件
#include"zimo.h"                 //
#include"hc573.h"                 //hc573驱动
#include"flash.h"                 //

//定义ULN2803数据端口
#define anum P3

//指示用LED(未使用)
sbit  LED =P1^3;

//变量区分定时器0功能(0:用于音乐频谱,1:用于动画)
uchar flag1;

//uchar COUNT=15;
//uchar COUNT1=0;
uchar ADC_Count=0,LINE=15,G=0,T;

//uchar code tablew[]={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w[]={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code tablew[]={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

uchar code tablew[]={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uchar G;
uchar buffer[8];

//功能初始化
void Init()
{
        //IO口默认状态
        P0 = 0x00; //74HC573数据口
        P2 = 0x00; //74HC573位选端
        P3 = 0x00; //ULN2803数据口

        //IO口模式初始化
        P3M0 = 0xff; //ULN2803输出口设置为推挽输出
        P3M1 = 0x00;
        P0M0 = 0xff; //P0、P2用于控制74HC573,推挽输出
        P0M1 = 0x00;
        P2M0 = 0xff;
        P2M1 = 0x00;
        P4M0 = 0x00; //P4端口接有按键,设置为输入
        P4M1 = 0xff;

        //573初始化
        initial573();

//----- ADC初始化 ------------------------------------------------------------------------------
        P1ASF  = 0x02;          //0000,0010, 将 P1.1 置成模拟口
        AUXR1 &=0xFB;           //1111,1011, 令 ADRJ=0
        EADC   =1;                                //AD中断打开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ADC_START | channel; //1110 1001   1打开 A/D (ADC_POWER)转换电源;11速度为90周期一次;
                                                                           //0中断标志清零;1启动adc(ADC_START);001AD通道打开(这里为P1.1);
//-----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12;
        //TH0=0xf0;
        //TL0=0xf0;

        //TH1=0xfe;
        //TL1=0Xd4;

        ET0 = 1;                          //定时器0中断 启用
        TR0 = 0;                          //定时器0     关闭
        ET1 = 1;                          //定时器1中断 启用
        TR1 = 0;              //定时器1     关闭
        PT1 = 0;                          //定时器1 低优先级
        PT0 = 1;                           //定时器0 高优先级
        IPH = PADCH;
        IP  = PADC;                          //中断优先级
        EA  = 1;                          //总中断打开
        clear(0);                          //清空显示缓冲区

        //按键设置
        P4SW = 0x70; //将NA、ALE、EX_LVD设置为准IO口(P4.4、P4.5、P4.6)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 0; //for循环变量

        //设备初始化
        Init();

        //正常工作循环
        while(1)
        {
                clear(0);        //清空刷新显示缓冲区
                key_scan();        //扫描按键

                //关闭显示
                if(key1flag==1)
                {
                        key1flag = 0;

                        xiansi1();         //关闭所有573输出
                        anum = 0xff; //关闭ULN2083输出
                        TR1  = 0;         //定时器1 关闭
                        TR0  = 0;         //定时器0 关闭
                }

                //FFT
                if(key2flag==1)
                {
                        TMOD = 0x12; //T0: 8位自动重装      T1: 16位模式
                        //TH0  = 0xb0; //ADC采样周期(80us或6.66us)  采样率 12.5 KHz
                        //TL0  = 0xb0; //
                        TH0  = 0x60; //ADC采样周期(80us或6.66us)  采样率 12.5 KHz
                        TL0  = 0x60; //
                        //TH1  = 0xfe; //刷新显示周期(300us或25us)         刷新率
                        //TL1  = 0Xd4; //
                        TH1  = 0xfd; //刷新显示周期(300us或25us)         刷新率
                        TL1  = 0Xa8; //

                        while(1)
                        {
                                flag1 = 0;
                                TR1   = 1; //刷新显示
                                TR0   = 1; //控制采样速率
                                //P0    = 0xaa; //P0 未知作用1010 1010
                                ADC_Count=0;

                                TR1  = 1;     //开启定时器中断1
                                TR0  = 1;     //开启定时器中断0
                                EADC = 1;          //开启ADC
                                while(ADC_Count<128); //转换128次
                                for(i=0;i<128;i++)          //FFT参数虚部赋值
                                {
                                        Fft_Image[i]=0;          //原始数据 虚部赋值为0
                                }
                                FFT();                //FFT运算并转换为各频段幅值

                                //其他按钮,跳出
                                key_scan();
                                if(key2flag == 0) break;
                        }
                }

                //顺序循环
                if(key3flag==1)
                {
                        TMOD=0x11;

                        while(1)
                        {
                                clear(0);
                                flag1=1;  //定时器0功能控制
                                TR1=0;          //关闭定时器1
                                TR0=1;          //开启定时器0
                                //TH0=0xf0;
                                //TL0=0xff;

                                flash_6();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5();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1();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2();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4();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3();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8();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7();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11();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9();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10();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11();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6();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5();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4();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7();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9();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8();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4();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flash_2();
                                clear(0); key_scan(); if(key3flag == 0) break;

                        }
                }
        }
}

//定时器1中断 用于刷新显示(只在频谱显示时使用)
void LED_Display() interrupt 3                                         //中断一次显示一列
{
        //TH1=0xfe;
        //TL1=0xD4;
        TH1  = 0xfd; //刷新显示周期(300us或25us)         刷新率
        TL1  = 0Xa8; //

        G++;
        if(G>=17) G=1;
        switch(G)                                                                     //往点阵屏填充一列的数据
        {
                case 1: anum=tablew[(LED_TAB[1] )%8];hang1();break;         //(LED_TAB[1] )%8取八的余数
                case 2: anum=tablew[(LED_TAB[2] )%8];hang1();break;
                case 3: anum=tablew[(LED_TAB[3] )%8];hang2();break;
                case 4: anum=tablew[(LED_TAB[4] )%8];hang2();break;
                case 5: anum=tablew[(LED_TAB[5] )%8];hang3();break;
                case 6: anum=tablew[(LED_TAB[6] )%8];hang3();break;
                case 7: anum=tablew[(LED_TAB[7] )%8];hang4();break;
                case 8: anum=tablew[(LED_TAB[8] )%8];hang4();break;
                case 9: anum=tablew[(LED_TAB[9] )%8];hang5();break;
                case 10:anum=tablew[(LED_TAB[10])%8];hang5();break;
                case 11:anum=tablew[(LED_TAB[11])%8];hang6();break;
                case 12:anum=tablew[(LED_TAB[12])%8];hang6();break;
                case 13:anum=tablew[(LED_TAB[13])%8];hang7();break;
                case 14:anum=tablew[(LED_TAB[14])%8];hang7();break;
                case 15:anum=tablew[(LED_TAB[15])%8];hang8();break;
                case 16:anum=tablew[(LED_TAB[15])%8];hang8();break;
        }
        LED=0;
}

//ADC转换完成中断
void ADC_Finish()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Fft_Real[LIST_TAB[ADC_Count]] = (int)((ADC_RES)<<1)+(ADC_RESL>>1)*2;     //按LIST_TAB表里的顺序,进行存储采样值

        if(ADC_Count<=127){ ADC_Count++;  }
        else              { EADC=0;TR0=0; }
……………………

光立方(频谱 动画

网友A(2017-11-24):
下载了两次,第一次下载后解压不了,第二次才成功下载了,然后下载后发现里面没有代码文件(不是说全部抄袭你的代码,只是让我这种新手写整个代码很难写好),上面楼主给的代码也只有一部分。希望楼主能共享一下

网友B(2019-03-06):
学习光立方中

网友C(2019-08-01):
想把套件的改成有频谱的来看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