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比赛后的代码和原理图PCB

楼主(2017-10-31):
#include "derivativ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OLED12864.h"
int AD_wValue[6];//AD转换结果
word AD[6]={0,0,0,0,0,0};
word AD_erro[4]={0,0,0,0};
int i;
//word AD_value[9]={0,0,0,0,0,0,0,0,0};
int i,numbermax,AD_valuemax,AD_valuemax2,Remax,Remax2;
int numbermax2,Expect_value,Expect_value2,Renumber,Renumber2;
float temp,angle;
int directflag;
char out_flag1,out_flag0;
//char out_flag0,out_flag1;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0;i<n;i++);
}

//-----时钟初始化程序--------//
void PLL_Init(void)
{
  REFDV=1;
  SYNR=2;
  while(!(CRGFLG&0x08));
  CLKSEL=0x80;
}

//---------------------------------------------------------------------
// 函数功能:配置单片机锁相环,使其工作在40Mhz
// 形式参数:  无
//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BusCLK_40M(void)
{
    CLKSEL=0X00;                                //disengage PLL to system
    PLLCTL_PLLON=1;                        //turn on PLL
    SYNR =0xc0 | 0x04;
    REFDV=0x80 | 0x01;
    POSTDIV=0x00;       //pllclock=2*osc*(1+SYNR)/(1+REFDV)=80MHz;
    _asm(nop);          //BUS CLOCK=40M
    _asm(nop);
    while(!(CRGFLG_LOCK==1));          //when pll is steady ,then use it;
    CLKSEL_PLLSEL =1;                        //engage PLL to system;
}

void Init_PWM(void)
{
    PWME=0X00;
    PWMCTL_CON01=1;      //通道级联
    PWMCTL_CON23=1;
    PWMCTL_CON45=1;
    PWMCAE=0X00;      //0左对齐 1中心对齐
    PWMPRCLK=0X22;    //2分频
    PWMPOL_PPOL1=1;
    PWMPOL_PPOL5=1;
    PWMPOL_PPOL3=1;
  //PWMCNT01 = 0;              //计数器从零开始计数
  //PWMCNT23 = 0;              //计数器从零开始计数

   PWMSCLA=1;
   PWMSCLB=0X19;
   PWMCLK_PCLK1=0;
   PWMCLK_PCLK5=1;
   PWMCLK_PCLK3=1;
   //PWMPRCLK =0x00;         //选择时钟B,50MHZ

   PWMCLK=0XFF;

   PWMPER01 = 1000;           //周期 20ms
   PWMPER45 = 1000;           //周期 20ms
   PWMPER23=4000;            //200hz   周期0.005ms

   PWMDTY01 = 670;
   PWMDTY45 = 670;
   PWMDTY23=315;              //317zhong  347zuo  280you

   PWME_PWME3 = 1;
   PWME_PWME1 = 1;
   PWME_PWME5=1;
}

//--------------总线时钟=48/2=24MHz------------//
//-----ATD初始化程序--------//
void AD_Init(void)
{
  ATD0CTL1=0x00; //00000000  选择AD0通道为外部触发,8 位精度,采样前不放电
  ATD0CTL2=0x40; //01000000  标志位自动清零,禁止外部触发, 禁止中断
  ATD0CTL3=0xb0; //10001000  右对齐无符号,每次转换1 个序列, No FIFO, Freeze 模式下继续转
  ATD0CTL4=0x03; //00000001  采样时间为4 个AD 时钟周期,PRS=1,ATDClock=24/(2*(1+1))=6MHz
  ATD0CTL5=0x30; //00100000  特殊通道禁止,连续转换,单通道转换,输入通道为0
  ATD0DIEN=0x00; //00000000  禁止数字输入
}
//-----读取AD转换结果--------//
void AD_GetValue()
{
  AD_wValue[0]=ATD0DR0;  //读取结果寄存器的值
  AD_wValue[1]=ATD0DR1;  //读取结果寄存器的值
  AD_wValue[2]=ATD0DR2;  //读取结果寄存器的值
  AD_wValue[3]=ATD0DR3;  //读取结果寄存器的值
  AD_wValue[4]=ATD0DR4;
  AD_wValue[5]=ATD0DR5;

}

void remember_ADvalue()
{
     AD[0]=AD_wValue[0];
     AD[1]=AD_wValue[1];
     AD[2]=AD_wValue[2];
     AD[3]=AD_wValue[3];
     AD[4]=AD_wValue[4];
     AD[5]=AD_wValue[5];
}

void xiuzhen_ADvalue()
{
   for(i=0;i<=5;i++)
   AD_erro[i]=AD_wValue[i]-AD[i];
   if(AD_erro[i]>10)
   AD_wValue[i]=AD[i];
   else
   AD_wValue[i]=AD_wValue[i];
}

void Get_Road()
{
       for(i=0;i<=3;i++)
       {
         if(AD[i]>AD_valuemax)
          {
          AD_valuemax=AD[i];         //采集AD的最大值
          numbermax=i;                      //记录最大值的通道
        //  Remax=AD_valuemax;
        //  Renumber=i;
          }
        //  else
        //  {
        //  AD_valuemax=Remax;
        //  i=Renumber;
        //  }
       }
          for(i=0;i<=3;i++)
          {
            if(AD[i]>AD_valuemax2&&AD[i]<AD_valuemax)
            {
             AD_valuemax2=AD[i];
             numbermax2=i;
           //  Remax2=AD_valuemax2;
            // Renumber2=i;
            }
           // else
            //{AD_valuemax=Remax2;
           // i=Renumber2;}
         }
  switch (numbermax) {
    case 0: Expect_value=30; if(AD_valuemax>60)directflag=1;break;
    case 1: Expect_value=10;  break;
    case 2: Expect_value=-10;  break;
    case 3: Expect_value=-30;   if(AD_valuemax>60)directflag=2;break;
    //case 4: Expect_value=-50; break;
    //case 5: Expect_value=-150; if(AD_valuemax>80)directflag=2;break;
    //case 6: Expect_value=-200;if(AD_valuemax>80)directflag=2;break;
  }
  switch (numbermax2) {
    case 0: Expect_value2=30;  break;
    case 1: Expect_value2=10;  break;
    case 2: Expect_value2=-10;   break;
    case 3: Expect_value2=-30;    break;
    //case 4: Expect_value2=-50;  break;
    //case 5: Expect_value2=-150; break;
    //case 6: Expect_value2=-200; break;
   }
}
void change_duoji()
  {
   if(numbermax>numbermax2) temp=(Expect_value+Expect_value2)/2-(AD_valuemax-AD_valuemax2)/2;
   if(numbermax<numbermax2) temp=(Expect_value+Expect_value2)/2+(AD_valuemax-AD_valuemax2)/2;

   if(AD_wValue[0]>100||AD_wValue[1]>100||AD_wValue[2]>100||AD_wValue[3]>100)
   {
   if(numbermax<1)      {angle=temp*0.30+315;PWMDTY45=100;PWMDTY01=570;}
   else if(numbermax>2) {angle=temp*0.30+315;PWMDTY45=570;PWMDTY01=100;}
   else angle=temp*0.20+315;
   }

   else if(AD_wValue[4]>AD_wValue[5])   angle=((AD_wValue[4]-AD_wValue[5])/2)*0.7+325;
   else if(AD_wValue[5]>AD_wValue[4])   angle=305-((AD_wValue[5]-AD_wValue[4])/2)*0.70;

   if(angle>350)
   {
   angle=350;
   PWMDTY45=100;
   PWMDTY01=570;
   }
   if(angle<280)
   {
   angle=280;
   PWMDTY45=570;
   PWMDTY01=100;
   }

   if(directflag==1&&AD_valuemax2<40)  angle=350;
   if(directflag==2&&AD_valuemax2<40)  angle=280;
   PWMDTY23=(int)angle;
   AD_valuemax=0;AD_valuemax2=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har e[100] ;
  //PLL_Init();
  BusCLK_40M();
  AD_Init();
  Init_PWM();
  DDRB=0XFF;
  PORTB=0XFF;
  LCD_Init();
  EnableInterrupts;

  f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