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集成电路的方法及步骤

楼主(2017-10-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2017-12-09):
最好的方法是用热风机将所有脚的焊锡吹融化后,将集成电路拆下。

网友B:
经常使用吸锡器拆御

网友C:
维修中的拆卸和安装以不损毁元件,线路板为底线,以提高效率为目标。不损毁元件和线路板主要是温度问题。做一些合适的加热夹具,使用合适的除锡方法都是可以的。楼主的手段基本齐了,需要的是拆装的耐心,时刻提醒自己锡化了才出力。

网友D(2018-01-09):
这些方法落后N年了,最反感就是医用空心针头拆卸法!

网友D:
楼主有几个方法会误导祖国未来的花朵!

网友E:
有专用的拆集成电路的烙铁头,双排的,一烫就下来

网友F(2018-04-11):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几个方法会误导祖国未来的花朵!

你不是祖国 的花朵?

网友G:
在维修时拆下集成电路确实是个技术活,我有一个老朋友是专门做电子仪器维修,他拆IC就是用一个烙铁,在脚上面加锡,将所有的脚都有同时加热才行。
我用他的方法去拆IC就是不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经常使用吸锡器拆御

买了吸锡器,从来没用过。脚少的用针,多的用吹。

网友I(2018-05-21):
引用 网友D:
这些方法落后N年了,最反感就是医用空心针头拆卸法!

空心针拆单面板还好。拆双面板过孔很容易拆报废。

网友J(2018-06-30):
这方法只是适用于拆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当遇到贴片式多管脚集成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K(2018-08-25):
BGA芯片怎么拆卸?

网友L(2018-10-03):
支持,网上有人用吸锡的带子。效果也不错

网友M:
用烙铁加焊锡快速融化集成电路引脚,抖一下芯片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N(2018-12-04):
我都是用网上买的吸锡器

网友O:
方法较为传统,效果不是很好。现行较为方便而又快捷的做法是用热风枪,吸锡带配合使用

网友P:
其实不同的器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才对:

单层器件板子,多管脚的,最好是下面加热,上面热风枪。

双层器件板子除了上面的空心针,吸锡器,还可以用敲、嘴吹风等方法

网友Q(2019-01-07):
确定芯片坏了,还可以用刀片切断集成块的所有引脚,然后在一个一个的焊下。

网友R(2019-03-03):
我都用加锡法效果不错。

网友S:
最差的方法是“使用吸锡器拆卸集成块”,很难成功。加锡、空心针、热风台、特殊铬铁头是我常用的方法,各有不同应用环境。

网友T:
用热风枪直接吹下来,不是更省事儿吗?

网友U:
楼上的方法大多数是可行的,不过空心针容易搞坏电路板!如果是两面的方法是很多的。如果是四面的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网上视频用许多锡堆回热的方法好像还可以,但是如果是贴息板周围元件多,也容易把周围的元件搞掉,那样就更麻烦了!一句话:四面是脚的电路非常难拆!

网友U:
楼上的方法一般都可行!空心针拆容易伤板的走线!如果是四面都是脚的就非常头痛,如果是四面是脚的可能用楼主的最后一种方法:用许多细铜糸吸取可能安全一点!对排脚的我专门做了个很宽的铬铁头,一下就可以焊开一边!这种头我做了多个,这样用起来还是方便的!我自己用大型开关接触点的铜块手工搞出来的!

网友V(2020-06-18):
有的时候工具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专用工具的优点是效率高,但应用场景比较窄。如果只是偶尔折一两个的话,你将就一下没什么说的,如果这种事比较多的话,还是有专用工具好的多,这是善待自己。

网友W(2020-12-08):
引用 网友G:
在维修时拆下集成电路确实是个技术活,我有一个老朋友是专门做电子仪器维修,他拆IC就是用一个烙铁,在脚上 ...

这个办法实用很好我也是这样拆的

网友(2019-01-07):
确定芯片坏了,还可以用刀片切断集成块的所有引脚,然后在一个一个的焊下。

牛呀,可以用热风枪拆

网友W(2020-12-08):
引用 网友T:
用热风枪直接吹下来,不是更省事儿吗?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