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0100血氧心率制作stm32源码 OLED显示

楼主(2017-10-31):
使用模拟iic_MAX30100,简易血氧心率制作,可用正电原子mini板,OLED显示。整套资料提供给大家学习。主函数部分代码

50Hz每采集一次数据集时间0.02s,共采集800次,用时16s
脉搏每跳动一次对应一个波形的峰值,上图共有20处峰值
计算(20/16)*60=75,可知心跳为每分钟75次

50Hz采集心率数据:

血氧检测数据处理: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 1
#include "delayl.h"        //延时函数 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oled.h"

#define SAMPLE_50   //如果定义此宏就是50采样率   否则是100

/*************************************************
函数: fputc(int ch, FILE *f)
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define USR_I2C_USED I2C1

void I2C1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100K速度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printf("I2C1_Configuration----\n\r");
}

void I2C2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10,11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100K速度

        I2C_Cmd(I2C2, ENABLE);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printf("I2C2_Configuration----\n\r");
}

void I2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I2C的IO口

                /* 使能与 I2C1 有关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PB6-I2C1_SCL、PB7-I2C1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结构体配置

}

/* I2C 工作模式配置 */

void I2C1_Mode_config(void)
{
                /*定义I2C结构体*/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配置为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该参数只有在I2C 工作在快速模式(时钟工作频率高于 100KHz)下才有意义。*/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第一个设备自身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0x30;

        /*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

        /*AT24C02地址为7位所以设置7位就行了*/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时钟速率,以HZ为单位的,最高为400khz*/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

        /* 使能 I2C1 */
        I2C_Cmd(I2C1, ENABLE);

        /* I2C1 初始化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void I2C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I2C的IO口

                /* 使能与 I2C1 有关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 PB10-I2C2_SCL、PB11-I2C2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结构体配置

}

/* I2C 工作模式配置 */

void I2C2_Mode_config(void)
{
                /*定义I2C结构体*/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配置为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该参数只有在I2C 工作在快速模式(时钟工作频率高于 100KHz)下才有意义。*/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第一个设备自身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0x30;

        /*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

        /*AT24C02地址为7位所以设置7位就行了*/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时钟速率,以HZ为单位的,最高为400khz*/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 使能 I2C1 */
        I2C_Cmd(I2C2, ENABLE);

        /* I2C1 初始化 */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
函数: void main_init(void)
功能: main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main_init(void)
{
        Usart_Init();
        //I2C1_GPIO_Config();
        //I2C1_Mode_config();
        //I2C1_Configuration();
        bsp_InitI2C();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extern void test_max30100_fun(void);
extern u8 max10300_Bus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extern void max10300_init(void);

/*************************************************
函数: int main(void)
功能: main主函数
参数: 无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u8 temp_num=0;

        main_init();

        max10300_init();
        printf("\r\n stm32 init runing \r\n");

        delayl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ShowString(0,0, "SpO2:",16);

        OLED_ShowString(0,30,"Heart Rate:",16);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while(1)
{
        delay_ms(1000);
        max10300_init();
        temp_num = max10300_Bus_Read(0x16);
        printf("当前温度 = %d\r\n",temp_num);
}*/
        while(1)
        {
                test_max30100_fun();

        }
}

#define max10300_WR_address 0xAE

u8 max10300_Bus_Write(u8 Register_Address, u8 Word_Data)
{

        /* 采用串行EEPROM随即读取指令序列,连续读取若干字节 */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10300_WR_address | I2C_WR);        /* 此处是写指令 */

        /* 第3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 */
        i2c_SendByte(Register_Address);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5步:开始写入数据 */
        i2c_SendByte(Word_Data);

        /* 第6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1;        /* 执行成功 */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
}

u8 max10300_Bus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
        u8  data;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10300_WR_address | I2C_WR);        /* 此处是写指令 */

        /* 第3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 */
        i2c_SendByte((uint8_t)Register_Address);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6步:重新启动I2C总线。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
        i2c_Start();

        /* 第7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10300_WR_address | I2C_RD);        /* 此处是读指令 */

        /* 第8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9步:读取数据 */
        {
                data = i2c_ReadByte();        /* 读1个字节 */

                i2c_NAck();        /*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CPU产生NACK信号(驱动SDA = 1) */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data;        /* 执行成功 返回data值 */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CPU主频168MHz时,在内部Flash运行, MDK工程不优化。用台式示波器观测波形。
                循环次数为5时,SCL频率 = 1.78MHz (读耗时: 92ms, 读写正常,但是用示波器探头碰上就读写失败。时序接近临界)
                循环次数为10时,SCL频率 = 1.1MHz (读耗时: 138ms, 读速度: 118724B/s)
                循环次数为30时,SCL频率 = 440KHz, SCL高电平时间1.0us,SCL低电平时间1.2us

                上拉电阻选择2.2K欧时,SCL上升沿时间约0.5us,如果选4.7K欧,则上升沿约1us

                实际应用选择400KHz左右的速率即可
        */
        for (i = 0; i < 30; i++);
}
#if 1
void max10300_FIFO_Read(u8 Register_Address,u16  Word_Data[][2],u8 count)
{
        u8 i=0;
        u8 no = count;
        u8 data1, data2;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10300_WR_address | I2C_WR);        /* 此处是写指令 */

        /* 第3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 */
        i2c_SendByte((uint8_t)Register_Address);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6步:重新启动I2C总线。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
        i2c_Start();

        /* 第7步:发起控制字节,高7bit是地址,bit0是读写控制位,0表示写,1表示读 */
        i2c_SendByte(max10300_WR_address | I2C_RD);        /* 此处是读指令 */

        /* 第8步:发送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EEPROM器件无应答 */
        }

        /* 第9步:读取数据 */
        while (no)
        {
                data1 = i2c_ReadByte();
                i2c_Ack();
                data2 = i2c_ReadByte();
                i2c_Ack();
                Word_Data[i][0] = (((u16)data1 << 8) | data2);  //

                data1 = i2c_ReadByte();
                i2c_Ack();
                data2 = i2c_ReadByte();
                if(1==no)
                        i2c_NAck();        /*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CPU产生NACK信号(驱动SDA = 1) */
                else
                        i2c_Ack();
                Word_Data[i][1] = (((u16)data1 << 8) | data2);

                no--;
                i++;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
#else

void max10300_FIFO_Read(u8 Register_Address,u16  Word_Data[][2],u8 count)
{
        u8 i=0;
        u8 no = count;
        u8 data1, data2;

        while(I2C_GetFlagStatus(USR_I2C_USED, I2C_FLAG_BUSY))
                ; //调用库函数检测I2C器件是否处于BUSY状态

        I2C_AcknowledgeConfig(USR_I2C_USED, ENABLE);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GenerateSTART(USR_I2C_USED,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清除EV5

        I2C_Send7bitAddress(USR_I2C_USED, max10300_WR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ADDR=1,清除EV6

        I2C_SendData(USR_I2C_USED, Register_Address);
         while(! 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移位寄存器非空,数据寄存器已经空,产生EV8,发送数据到DR既可清除该事件

        I2C_GenerateSTART(USR_I2C_USED,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清除EV5

        I2C_Send7bitAddress(USR_I2C_USED, max10300_WR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 (no)
    {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data1 = I2C_ReceiveData(USR_I2C_USED);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data2 = I2C_ReceiveData(USR_I2C_USED);

            Word_Data[i][0] = (((u16)data1 << 8) | data2);  //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data1 = I2C_ReceiveData(USR_I2C_USED);

            if(no==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最后一位后要关闭应答的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发送停止位

                }

                while(!I2C_CheckEvent(USR_I2C_USED,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data2 = I2C_ReceiveData(USR_I2C_USED);

                Word_Data[i][1] = (((u16)data1 << 8) | data2);
                i++;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o--;
    }

        I2C_AcknowledgeConfig(USR_I2C_USED, ENABLE);//将应答位使能回去,等待下次通信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发送停止位

}

#endif
#define INTERRUPT_REG                                          0X00
#define INTERRUPT_REG_A_FULL                          (0X01<<7)
#define INTERRUPT_REG_TEMP_RDY                  (0X01<<6)
#define INTERRUPT_REG_HR_RDY                          (0X01<<5)
#define INTERRUPT_REG_SPO2_RDY                  (0X01<<4)
#define INTERRUPT_REG_PWR_RDY                          (0X01<<0)

void max10300_init()
{
        max10300_Bus_Write(0x06, 0x0b);  //mode configuration : temp_en[3]      MODE[2:0]=010 HR only enabled    011 SP02 enabled
        //max10300_Bus_Write(0x06, 0x0a);  //MODE[2:0]=010 HR only enabled     when used is mode ,the red led is not used.
        max10300_Bus_Write(0x01, 0xF0); //open all of interrupt
        max10300_Bus_Write(INTERRUPT_REG, 0x00); //all interrupt clear
        max10300_Bus_Write(0x09, 0x33); //r_pa=3,ir_pa=3

#ifdef SAMPLE_50
        max10300_Bus_Write(0x07, 0x43); //SPO2_SR[4:2]=000   50 per second    LED_PW[1:0]=11  16BITS
#else
        max10300_Bus_Write(0x07, 0x47); //SPO2_SR[4:2]=001  100 per second    LED_PW[1:0]=11  16BITS
#endif

        max10300_Bus_Write(0x02, 0x00);   //set FIFO write Pointer reg = 0x00 for clear it
        max10300_Bus_Write(0x03, 0x00);        //set Over Flow Counter  reg = 0x00 for clear it
        max10300_Bus_Write(0x04, 0x0f);        //set FIFO Read Pointer  reg = 0x0f for
                                                                                        //waitting  write pointer eq read pointer   to   interrupts  INTERRUPT_REG_A_FULL
}

double my_floor(double x)
{
   double y=x;
    if( (*( ( (int *) &y)+1) & 0x80000000)  != 0) //或者if(x<0)
        return (float)((int)x)-1;
    else
        return (float)((int)x);
}

double my_fmod(double x, double y)
{
   double temp, ret;

   if (y == 0.0)
      return 0.0;
   temp = my_floor(x/y);
   ret = x - temp * y;
   if ((x < 0.0) != (y < 0.0))
      ret = ret - y;
   return ret;
}

#define X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
#define XENTRY        (100)
#define XINCL        (XPI/2/XENTRY)

  static const double XSinTbl[] = {
        0.00000000000000000  , 0.015707317311820675 , 0.031410759078128292 , 0.047106450709642665 , 0.062790519529313374 ,
        0.078459095727844944 , 0.094108313318514325 , 0.10973431109104528  , 0.12533323356430426  , 0.14090123193758267  ,
        0.15643446504023087  , 0.17192910027940955  , 0.18738131458572463  , 0.20278729535651249  , 0.21814324139654256  ,
        0.23344536385590542  , 0.24868988716485479  , 0.26387304996537292  , 0.27899110603922928  , 0.29404032523230400  ,
        0.30901699437494740  , 0.32391741819814940  , 0.33873792024529142  , 0.35347484377925714  , 0.36812455268467797  ,
        0.38268343236508978  , 0.39714789063478062  , 0.41151435860510882  , 0.42577929156507272  , 0.43993916985591514  ,
        0.45399049973954680  , 0.46792981426057340  , 0.48175367410171532  , 0.49545866843240760  , 0.50904141575037132  ,
        0.52249856471594880  , 0.53582679497899666  , 0.54902281799813180  , 0.56208337785213058  , 0.57500525204327857  ,
        0.58778525229247314  , 0.60042022532588402  , 0.61290705365297649  , 0.62524265633570519  , 0.63742398974868975  ,
        0.64944804833018377  , 0.66131186532365183  , 0.67301251350977331  , 0.68454710592868873  , 0.69591279659231442  ,
        0.70710678118654757  , 0.71812629776318881  , 0.72896862742141155  , 0.73963109497860968  , 0.75011106963045959  ,
        0.76040596560003104  , 0.77051324277578925  , 0.78043040733832969  , 0.79015501237569041  , 0.79968465848709058  ,
        0.80901699437494745  , 0.81814971742502351  , 0.82708057427456183  , 0.83580736136827027  , 0.84432792550201508  ,
        0.85264016435409218  , 0.86074202700394364  , 0.86863151443819120  , 0.87630668004386369  , 0.88376563008869347  ,
        0.89100652418836779  , 0.89802757576061565  , 0.90482705246601958  , 0.91140327663544529  , 0.91775462568398114  ,
        0.92387953251128674  , 0.92977648588825146  , 0.93544403082986738  , 0.94088076895422557  , 0.94608535882754530  ,
        0.95105651629515353  , 0.95579301479833012  , 0.96029368567694307  , 0.96455741845779808  , 0.96858316112863108  ,
        0.97236992039767667  , 0.97591676193874743  , 0.97922281062176575  , 0.98228725072868872  , 0.98510932615477398  ,
        0.98768834059513777  , 0.99002365771655754  , 0.99211470131447788  , 0.99396095545517971  , 0.99556196460308000  ,
        0.99691733373312796  , 0.99802672842827156  , 0.99888987496197001  , 0.99950656036573160  , 0.99987663248166059  ,
        1.00000000000000000  };

double XSin( double x )
{
    int s = 0 , n;
    double dx , sx , cx;
    if( x < 0 )
        s = 1 , x = -x;
    x = my_fmod( x , 2 * XPI );
    if( x > XPI )
        s = !s , x -= XPI;
    if( x > XPI / 2 )
        x = XPI - x;
    n = (int)( x / XINCL );
    dx = x - n * XINCL;
    if( dx > XINCL / 2 )
        ++n , dx -= XINCL;
    sx = XSinTbl[n];
    cx = XSinTbl[XENTRY-n];
    x = sx + dx*cx - (dx*dx)*sx/2
        - (dx*dx*dx)*cx/6
        + (dx*dx*dx*dx)*sx/24
        ;

    return s ? -x : x;
}

double XCos( double x )
{
    return XSin( x + XPI/2 );
}

/*********************************FFT*************************************
                         快速傅里叶变换C函数
函数简介:此函数是通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C语言函数,移植性强,以下部分不依
          赖硬件。此函数采用联合体的形式表示一个复数,输入为自然顺序的复
          数(输入实数是可令复数虚部为0),输出为经过FFT变换的自然顺序的
          复数
使用说明:使用此函数只需更改宏定义FFT_N的值即可实现点数的改变,FFT_N的
          应该为2的N次方,不满足此条件时应在后面补0
函数调用:FFT(s);
时    间:2010-2-20
版    本:Ver1.0
参考文献:
**********************************************************************/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               //定义圆周率值
#define FFT_N 1024                                                  //定义福利叶变换的点数

struct compx     //定义一个复数结构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struct compx s1[FFT_N+16];           //FFT输入和输出:从S[1]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struct compx s2[FFT_N+16];           //FFT输入和输出:从S[1]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
函数原型: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函数功能:对两个复数进行乘法运算
输入参数:两个以联合体定义的复数a,b
输出参数:a和b的乘积,以联合体的形式输出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 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a.imag*b.imag;
         c.imag=a.real*b.imag+a.imag*b.real;
         return(c);
}

/*****************************************************************
函数原型: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函数功能:对输入的复数组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输入参数:*xin复数结构体组的首地址指针,struct型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
{
        int f,m,nv2,nm1,i,k,l,j=0;
        struct compx u,w,t;

        nv2=FFT_N/2;                  //变址运算,即把自然顺序变成倒位序,采用雷德算法
        nm1=FFT_N-1;
        for(i=0;i<nm1;i++)
        {
                if(i<j)                    //如果i<j,即进行变址
                {
                        t=xin[j];
                        xin[j]=xin[i];
                        xin[i]=t;
                }
                k=nv2;                    //求j的下一个倒位序

                while(k<=j)               //如果k<=j,表示j的最高位为1
                {
                        j=j-k;                 //把最高位变成0
                        k=k/2;                 //k/2,比较次高位,依次类推,逐个比较,直到某个位为0
                }

                j=j+k;                   //把0改为1
        }

        {  //FFT运算核,使用蝶形运算完成FFT运算
                int le,lei,ip;
                f=FFT_N;
                for(l=1;(f=f/2)!=1;l++)                  //计算l的值,即计算蝶形级数
                        ;
                for(m=1;m<=l;m++)                           // 控制蝶形结级数
                {                                           //m表示第m级蝶形,l为蝶形级总数l=log(2)N
                        le=2<<(m-1);                            //le蝶形结距离,即第m级蝶形的蝶形结相距le点
                        lei=le/2;                               //同一蝶形结中参加运算的两点的距离
                        u.real=1.0;                             //u为蝶形结运算系数,初始值为1
                        u.imag=0.0;
                        w.real=XCos(PI/lei);                     //w为系数商,即当前系数与前一个系数的商
                        w.imag=-XSin(PI/lei);
                        for(j=0;j<=lei-1;j++)                   //控制计算不同种蝶形结,即计算系数不同的蝶形结
                        {
                                for(i=j;i<=FFT_N-1;i=i+le)            //控制同一蝶形结运算,即计算系数相同蝶形结
                                {
                                        ip=i+lei;                           //i,ip分别表示参加蝶形运算的两个节点
                                        t=EE(xin[ip],u);                    //蝶形运算,详见公式
                                        xin[ip].real=xin[i].real-t.real;
                                        xin[ip].imag=xin[i].imag-t.imag;
                                        xin[i].real=xin[i].real+t.real;
                                        xin[i].imag=xin[i].imag+t.imag;
                                }
                                u=EE(u,w);                           //改变系数,进行下一个蝶形运算
                        }
                }
        }

}

u16 g_fft_index=0;

u16 qsqrt(u32 a)
{
  u32 rem = 0, root = 0, divisor = 0;
  u16 i;
  for(i=0; i<16; i++)
  {
    root <<= 1;
    rem = ((rem << 2) + (a>>30));
    a <<= 2;
    divisor = (root << 1) + 1;
    if(divisor <= rem)
    {
      rem -= divisor;
      root++;
    }
  }
  return root;
}

#define START_INDEX    10   //滤出低频干扰
u16 find_max_num_index(struct compx *data,u16 count)
{
        u16 i=START_INDEX;
        u16 max_num_index = i;
        //struct compx temp=data[i];
        float temp = data[i].real;
        for(i=START_INDEX;i<count;i++)
        {
                if(temp < data[i].real)
                {
                        temp = data[i].real;
                        max_num_index = i;
                }
        }
        printf("max_num_index=%d\r\n",max_num_index);
        return max_num_index;

}

#define CORRECTED_VALUE        50   //粗略标定血液氧气含量   ,精准数据需要大量测量

void sp02_treated_fun(u16 max_index)
{
        float sp02_num=0;

        delayl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printf("\r\n zhiliu s1=%f,s2=%f \r\n",s1[0].real,s2[0].real);
        printf("\r\n s1=%f,s2=%f \r\n",s1[max_index].real,s2[max_index].real);
        if((s1[max_index].real*s2[0].real)>(s2[max_index].real*s1[0].real))  //if   ir>red      sp02>75%
        {
                sp02_num = (s2[max_index].real*s1[0].real)/(s1[max_index].real*s2[0].real);
                printf("\r\nsp02_num  : %f\r\n",sp02_num*100);
                printf("\r\n血氧含量为: %f\r\n",(1-sp02_num)*100+CORRECTED_VALUE);

                OLED_ShowString(0,0, "SpO2:",16);
                if((1-sp02_num)*100+CORRECTED_VALUE>99)
                        OLED_ShowString(40,0, "99",16);
                else
                        OLED_ShowNum(40,0,(1-sp02_num)*100+CORRECTED_VALUE,4,16);

                OLED_ShowString(80,0,"%",16);
                OLED_ShowString(0,30,"Heart Rate:",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else   // sp02<75%
        {
                printf("\r\n 严重缺氧! \r\n");

                OLED_ShowString(0,0, "SpO2:",16);
                OLED_ShowString(40,0,"ANOXIA!",16);
                OLED_ShowString(0,30,"Heart Rate:",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

void test_max30100_fun(void)
{
        u16 temp_num=0;
        u16 fifo_word_buff[15][2];
        u16 Heart_Rate=0;
        u16 s1_max_index=0;
        u16 s2_max_index=0;

……………………

网友A:
楼主,你有两个I2C函数,都用了 PB6和PB7引脚,一个是复用开漏,一个是复用推挽,请问为什么这样写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两个I2C函数,都用了 PB6和PB7引脚,一个是复用开漏,一个是复用推挽,请问为什么这样写呢?谢谢

模拟iic的。应该是sclk和sda。肯定要用不同gpio配置方式。自己看看iic协议吧。

网友C(2017-12-21):
请问读FIFO是怎么读?读到中断标志位就一直读吗?还是读到中断就只读4个样本?

网友D:
请问数据处理方面的算法在哪部分

网友E(2018-02-22):
求教楼主,为什么我采集到的数据是这样的,数据值一直在变小啊

网友F:
想学习一下,分不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求教楼主,为什么我采集到的数据是这样的,数据值一直在变小啊

兄弟,咱俩遇到的问题一样啊,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18-03-25):
你好,请问你所用的iic-max30100模块可以发我一下淘宝链接吗?找不到带LCD显示屏的30100模块,麻烦了。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算法有一些资料文档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可以用来放在手腕上测量吗,我调试了你的代码发现在手指测量可以得出想要得到的波形,但手腕上却不太一样

网友J:
楼主,我参考你的移植到F4上,接上线没反应怎么回事?灯都不亮

网友J:
我一直测出来心率为29

网友K(2018-04-24):
楼主太给力啦

网友L:
附件挂了,楼主能在传一份吗

网友M:
请问楼主用的MAX30100长什么样子 有链接吗

网友N:
楼主用的是什么采集软件

网友O:
资料下载了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参考你的移植到F4上,接上线没反应怎么回事?灯都不亮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
有可以用的代码吗?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P:
分不够下载啊

网友Q(2018-05-25):
楼主,为什么我下载不了这个压缩包?按下载显示服务器错误?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制作和上传辛苦了

网友S: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MAX30100测心率血氧的模块INT,IRD和RD分别接在那个引脚?我使用了你提供的程序,发现上面没有说明啊,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MAX30100测心率血氧的模块INT,IRD和RD分别接在那个引脚?我使用了你提供的程序,发现上 ...

那三个可以不用接的 IIC和vcc gnd四个线就够了其实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MAX30100测心率血氧的模块INT,IRD和RD分别接在那个引脚?我使用了你提供的程序,发现上 ...

说错了 还要一个int中断管脚 一共五个

网友U:
很好,很给力

网友V:
太强了,楼主!!FFT相关算法不熟悉,使用你的算法完美实现心率测量,敢问楼主现在薪资水平多少?太厉害了

网友W(2018-08-09):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用的MAX30100长什么样子 有购买链接吗

MAX30100 MAX30101 MAX30102 都是差不多的  还有个测烟感的MAX30105  都是一个原理

网友X: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Y:
编译不过,错误很多 老哥

网友Z(2018-09-15):
感谢楼主,代码很给力,工程没有模块化有点乱.....

网友AA:
可以,很好的程序

网友AB(2018-10-15):
血氧怎么计算,我计算出来的怎么都是60-70%之间啊;
你用的是FFT还有很多次滤波,我用一阶滤波,也可以分离出心跳信号

网友AC: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AD:
请问这个接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AE(2018-12-07):
找了好久,好帖,下载下来仔细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AF(2019-01-15):
引用 网友Y:
编译不过,错误很多 老哥

不是楼主问题,是你自己的MDK没有配置好

网友AF:
楼主有点萌,超声波模块没有去掉,哈哈

网友AF:
引用 网友Y:
编译不过,错误很多 老哥

刚刚看了下,把超声波模块ultrasonic那个文件夹移除,然后再stm32f10x_it.c里面注释掉关于tim5的中断子程序之类的就好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参考你的移植到F4上,接上线没反应怎么回事?灯都不亮

人家是f1的代码,你确定你的f4的环境搭建好了吗?

网友AG(2019-02-24):
可惜没说怎么接线,要不然就完美了

网友AH:
希望能快点学习下

网友AI(2019-03-30):
楼主我找不到OLED对应的管脚啊   我的oled是 d0 d1 res dc cs的

网友AJ:
你好 想问请一下 芯片采集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通过寄存器控制吗?

网友AK:
请问这个可以改成用TFT液晶显示吗,尝试着改了一下,模块红外光都没能亮起来

网友AL:
引用 网友Y:
编译不过,错误很多 老哥

我也是,您这边解决了吗?

网友AM(2019-05-12):
引用 网友T:
说错了 还要一个int中断管脚 一共五个

请问一下int引脚接stm32的哪里啊?谢谢了,江湖救急!

网友AN:
正需要这个

网友AO:
我还没下载成功呢!

网友AP:
学习了,想看一下源代码

网友AQ:
正在用这模块,谢谢楼主分享,特别好

网友AR:
这个很棒的资料呀

网友AS(2019-11-19):
相当棒啊!

网友AT(2020-01-11):
历害了楼主 ,希望下次可以多多分享

网友AU(2020-02-29):
正准备用这模块,谢谢楼主分享,特别好!

网友AV:
注释是代码的灵魂,楼主威武

网友AW:
求问大家 要怎么进行硬件连线呢

网友AW:
楼主 要想不用OLED显示只用串口输出要怎么修改代码呢

网友AX(2020-04-07):
没有硬件连接图呢

网友AY:
是12864的屏还是12832的屏?可以兼容吗

网友AY:
如果不能怎么改

网友AY:
请问这怎么接线啊

网友AZ:
自己做试试,希望自己成功

网友BA:
请问一下这个模块1.8V的IO上拉需要改成3.3的么

网友BB:
2017年的帖子了,多谢.

网友BC(2020-06-02):
楼主的这个GPIO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BD(2021-08-06):
上位机的波形软件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BE(2021-10-07):
请问楼主用的MAX30100长什么样子 有链接吗?

网友BF(2022-02-27):
楼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把代码移植到f4,没有什么反应,一直显示数值999

网友BF: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那个max30100模块程序,它要用到INT引脚吗

网友BG(2023-04-06):
学习学习,自己正在改成51单片机的代码,成功了会分享出来。

网友BH(2023-10-04):
可以读绿色板Max30100,(绿色板硬件需要改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