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就是有点开不太懂三极管呀,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讲它的电流是怎么流的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7-10-31):
为何我就是有点开不太懂三极管呀,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讲它的电流是怎么流的和使用方法,工作原理

网友A:
你请教问题还要别人倒贴20黑币的吗

网友B:
sv根据剑头方向看电流流向即可。

网友C:
对于NPN型三极管,一般的处于放大区的条件是Uc>Ub>Ue,并且Ub和Ue之间的电压差要大于发射结的初始导通电压。虽然放大区也有很小一块区域是Uc<Ub,但那已经极其接近饱和区了(当然饱和也是一种导通状态),一般工作在放大状态下的三极管在设计上不使它进入那个区域。
对于PNP型三极管,情况正好相反,处于放大区的条件是Uc<Ub<Ue,Ub和Ue之间的电压差同样要大于发射结的初始导通电压。

网友D:
回帖奖励 +2 黑币

如果你能与我见面,我讲给你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能与我见面,我讲给你听。

距离有点远啊

网友E: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F:
去看看模电教科书不就行了?

网友G:
万用表红笔不动只动黑笔能测出两个管压降的为NPN,反之为PNP.

网友H:
找本模电的书看看吧

网友I: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别和使用方法:
对于硅NPN三极管:
1、工作在开关模式:基、射级一般有0.6~0.7V正偏压,基级电流大到让三极管进入了饱和区,集、射级压降只有0.几伏,即三极管导通了。基、射级偏压足够低(有的时候甚至于负偏压,为了更快和更可靠截止),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集电极电压近似于电源电压,发射极电压近似于0。
2、工作在放大状态:基、射级一般有0.6~0.7V正偏压,但基级电流不足以让三极管进入饱和区,而是在放大区。静态情况下,此时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的比值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降一般设定为电源电压的一半,以最大限度利用三极管的放大区,防止各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