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处理装置的软件部分:ad转换和lcd显示(液晶型号12864)

楼主(2017-10-31):
#include <msp430f5529.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12864应用指令*/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指令:清屏且AC值为00H
#define AC_INIT        0x02      //将AC设置为00H。且游标移到原点位置
#define CURSE_ADD      0x06     //设定游标移到方向及图像整体移动方向(默认游标右移,图像整体不动)
#define FUN_MODE        0x30               //工作模式:8位基本指令集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显示游标,且游标位置反白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CURSE_DIR       0x14                   //游标向右移动: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设置AC,范围为: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define RS_CLR        P2OUT &= ~BIT7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2OUT |= BIT7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2OUT &= ~BIT6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2OUT |= BIT6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2OUT &= ~BIT5        //E置低
#define EN_SET        P2OUT |= BIT5         //E置高
#define DataPort      P3OUT                 //P3口为数据口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unsigned char tab[]={'0','1','2','3','4','5','6','7','8','9','.','v'};
//float inx;
volatile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SCTL1 = DCORSEL_2;                          //  设置DCO范围
       UCSCTL3 |= SELREF_2;                  //  选择FLL参考源自REFO
       UCSCTL4 = SELM_3 + SELA_2 + SELS_4;              //  配置 MCLK = DCOC,SMCLK =DCODIV,ACLK=REFO
       while (SFRIFG1 & OFIFG)      //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3SEL = 0x00;
             P3DIR = 0xFF;
             P2SEL = 0x00;
             P2DIR|= BIT5 + BIT6 + BIT7;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CLR;
             DataPort = data;
             EN_SET;
            //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int b)
     {
                     int i;
                     int a[7];
                     a[0]=b/10000;
                     a[1]=10;
                     a[2]=(b/1000)%10;
                     a[3]=(b/100)%10;
                     a[4]=(b/10)%10;
                     a[5]=(b/1)%10;
                     a[6]=11;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for(i=0;i<=6;i++)
                     {
                             LCD_write_data(tab[a[i]]);
                        // delay_ms(5);
                     }

     }
     //****************************************************************
     //函数名称:Display()显示测试结果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int main(void)
{
         WDT_Init();//看门狗设置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ADC12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 set multiple sample conversion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i,j;
  int a[8];
  int t,ave=0;
  int voltage;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ndex++;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if (index == 8)
    {
      for(i=0;i<index-1;i++)
         {for(j=i+1;j<index;j++)
               {
                          if(a[i]>a[j])
                          {
                                  t=a[i];
                                  a[i]=a[j];
                                  a[j]=t;
                          }
               }
             }

      for(i=0;i<index-4;i++)
      {
              ave=ave+results[i];
      }
      ave=ave/4;
      voltage=(ave)*33000/4095;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DisplayCgrom(0x80,voltage);                         //显示汉字
      index = 0;
    }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