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设计电源和地线都要连城回路

楼主(2017-10-31):
(无正文)

网友A:
请从电工学起!

网友B:
防漏电吗

网友C:
为了抗干扰

网友D:
也有不连的情况

网友E:
这样才盾环使用

网友F:
学电的首先你得搞明白一件事,怎样才能让电路工作起来,1;需要有压差才能有电流流过2;需要有回路,才能使电流流过

网友G:
电路不通的话,电路中没有电流,无法驱动器件工作。建议先学学基础的电路知识。

网友H:
性能方面考虑,减小电阻,增加载流量,降低干扰。

网友I:
如果你不连成一个回路,怎么会有电流?

网友J:
构成通路。

网友K:
连成回路,电流才能形成通路,电子才能运动,器件才能工作。但一个板子并不是只有一种电源和地,回路也有很多。

网友L:
电流形成通路,这样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M:
形成通路

网友N:
不形成回路   那有电流,没电流电路就不工作

网友O: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电路没有回路的?

网友P:
使其电位一致

网友P:
使其电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