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的疑问

楼主(2017-10-31):
单片机P0口               →  1602数据口
单片机P2.5,P2.6,P2.7  →  1602的4,5,6
单片机P2.3,P2.4         →  ds3231的scl,sda
这样子显示异常,不能正常读取ds3231的数据

单片机P0口               →  1602数据口
单片机P2.5,P2.6,P2.7  →  1602的4,5,6
单片机P1.3,P1.4         →  ds3231的scl,sda
显示正常,能够正常显示时间

单片机P0口               →  1602数据口
单片机P1.5,P1.6,P1.7  →  1602的4,5,6
单片机P1.3,P1.4         →  ds3231的scl,sda
显示正常,能够正常显示时间

问:为什么1602的控制端和3231不能同时接在p2口上?在p1口就正常?

网友A:
标准51的P2,与P1口是有区别的。引起P2口变化的指令不仅仅是IO操作指令。
P2在某些情况下是作地址用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你的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的P2,与P1口是有区别的。引起P2口变化的指令不仅仅是IO操作指令。
P2在某些情况下是作地址用的,如 ...

作为输入口都要接上拉电阻吗?我换了一块板,全接P2口可以。
经过对比发现,有接上拉电阻的可以,没接的不行

网友B:
寄存器状态设置不正确

网友C:
与程序也会有关,刷新时不能改变无关IO端口。

楼主:
可能是开发板的外围电路有问题,P2.3不行,换成P2.2就可以了。测试过,P2.3没坏

网友D:
和上拉电阻有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