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2的单片机读取

楼主:
想写一个单片机程序,用AT24c02来实现四个按键,一个按键读取,一个保存数据,一个让数据从0自加,一个让数据清零,数码管显示,先显示一位。。

现在可以自加和清零,但是保存不行,读取也每次都会读到5,程序如下请指点。

/*******main***************/
#include<I2c.h>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num,disp[4];
sbit k2=P3^0;//¶áè¡
sbit k1=P3^1;//±£′æ
sbit k3=P3^2;//×Ô¼ó
sbit k4=P3^3;        //Çåáã

//uchar code wei[2]={0x80,0x4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P3=P3|0x0f;
        if(k1==0)
        {
                delay(1000);  //Ïû¶¶′|àí
                if(k1==0)
                {
                        At24c02_Write(1,num);   //ÔúμØÖ·1ÄúD′èëêy¾Ynum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00);  //Ïû¶¶′|àí
                if(k2==0)
                {
                        num=At24c02_Read(1);          //¶áè¡EEPROMμØÖ·1ÄúμÄêy¾Y±£′æÔúnumÖD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  //Ïû¶¶′|àí
                if(k3==0)
                {
                        num++;           //êy¾Y¼ó1
                        if(num>255)num=0;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0);  //Ïû¶¶′|àí
                if(k4==0)
                {
                        num=0;                 //êy¾YÇåáã
                }
                while(!k4);
        }
}

void datapros()
{
  disp[0]=smgduan[num%10];
        disp[1]=smgduan[num/10];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1;i++)
        {
                P2=0xfe;
                P0=disp[i];
                delay(100);
                P0=0x00;P2=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Keypros();
        }
}

/********************I2c*/*/*/*/*****************/

#include<I2c.h>

void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I2c_Start()
{
        SCL=0;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0;
        Delay10us();

}

//void ack()
//{
//SCL=0;
//        _nop_();
//        SDA=0;
//        SCL=1;
//        _nop_();
//        SCL=0;
//        _nop_();
//        SDA=1;
//
//}
void I2c_Stop()
{
        SCL=0;
        Delay10us();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

uchar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b=0;
        for(i=0;i<8;i++)
        {
          SDA=dat>>7;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
        {
                if(++b>200)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ack();
}

uchar I2c_ReadByte()
{
        uchar i,dat=0;
        SDA=1;
        Delay10us();
        for(i=0;i<8;i++)
        {
        SCL=1;
        Delay10us();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void At24c02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I2c_SendByte(address);
        I2c_SendByte(dat);
        I2c_Stop();
}

uchar At24c02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I2c_SendByte(address);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1);
        dat=I2c_ReadByte();
        I2c_Stop();
        return dat;

}

/*************************I2c.h**************************/

#ifndef _I2c_H_
#define _I2c_H_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unsigned char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
void At24c02_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t24c02_Read(unsigned char addr);
#endif

网友A(2017-10-31):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49 读写IIC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