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发热的薄膜温控如何实现?

楼主(2017-10-31):
在51单片机中,控制发热的薄膜达到设定的恒温温度,如果超过设定的温度,则用风扇降热,如果低于设定的温度,则用加热装置加热这个设想如何实现,

网友A:
硬件上简单 一个mos管通过单片机的pwm管脚驱动 然后用一个或若干温度原件采集 根据反馈的温度值控制pwm脉宽

软件上 理想的当然是PID 要求不严格也可以只用温度参数+冗余来限制

网友B:
先画个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