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控制电机速度正反转(终极版)函数都已写好直接调用

楼主(2017-10-31):
用51单片机做的灭火机器人程序,pwm控制速度正反转,能够实现自动寻找火源并灭火。此机器人在电子竞赛中获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_L1=P1^3;             //左轮电机控制1       //
sbit IN_L2=P1^2;             //左轮电机控制2       //
sbit IN_R1=P1^0;             //右轮电机控制1       //
sbit IN_R2=P1^1;             //右轮电机控制2            //
sbit PWMA=P1^6;              //左轮电机PWM波输出  //
sbit PWMB=P1^5;              //右轮电机PWM波输出          //

sbit HONG_L=P3^0;
sbit HONG_M=P3^1;
sbit HONG_R=P3^2;                                //红外避障,左,中,右

sbit S_L=P3^4;
sbit S_R=P3^5;                                  //寻迹传感器,
sbit J_L=P3^6;
sbit J_R=P3^7;                                        //计数器,左轮,右轮

sbit DJ=P0^0;                           //        电机
sbit SPK=P2^1;                        //蜂鸣器
sbit HUO_L=P2^3;
sbit HUO_R=P2^4;                        //探测到火源 ,为低电位

uchar SpeedTemp1=0;          //左轮电机速度锁定变量
uchar SpeedTemp2=0;          //右轮电机速度锁定变量

uchar SpeedLeft=0;          //左轮电机速度设定变量
uchar SpeedRight=0;          //右轮电机速度设定变量

uchar Timer0=0;           //定时器T0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int i,j,k,n;

void Motor(uchar Select,char Speed)   //Select为电机选择,左轮为1,右轮为2                                  //Description:电机速度,正反转传递程序
{
   if(Select==1)                      //对左轮电机的处理
   {
      SpeedLeft=abs(Speed);              //取速度的绝对值
      if(Speed>=0)
      {
         IN_L1=0;
         IN_L2=1;                     //如果速度为非负,则正转
         }
      else
      {
         IN_L1=1;
         IN_L2=0;                     //如果速度为负,则反转
      }
   }

   if(Select==2)                      //对右轮电机的处理
   {
      SpeedRight=abs(Speed);              //取速度的绝对值
      if(Speed>=0)
      {
         IN_R1=0;
         IN_R2=1;                     //如果速度为非负,则正转
         }
      else
      {
         IN_R1=1;
         IN_R2=0;                     //如果速度为负,则反转
      }
   }

}
void Delay(uint n)   //Delay范围0 ~ 65535
{
   uint j;
   while(n--!=0)         //延时次数
   {
      for(j=0;j<110;j++)    //延时1ms
           ;
   }
}                           //总延时为Delay*1 ms

void H_detect()
{
        if(HUO_L==0)
        {
                for(i=1;i<640;i++)
                        for(k=1;k<110;k++)
                {
                        Motor(1,-50);
                        Motor(2,0);
                        DJ=1;
                        j=1;
                }
        }
        else
                if(HUO_R==0)
                {
                        for(i=1;i<640;i++)
                                for(k=1;k<110;k++)
                                {
                                Motor(1,0);
                                Motor(2,-50);
                                DJ=1;
                                j=2;
                                }
                }
                else
                {
                        Motor(1,80);
                        Motor(2,80);
                        j=0;
                }
        if((j==1)||(j==2))
        {        DJ=1;
                for(i=0;i<500;i++)
                        for(k=1;k<110;k++)
                                {
                                Motor(1,0);
                                Motor(2,0);
                                }
                if(j==1)
                {
                        for(i=1;i<1150;i++)
                                for(k=1;k<110;k++)
                                {
                                        Motor(1,50);
                                        Motor(2,0);
                                }
                }
                else
                {
                        for(i=1;i<1150;i++)
                                for(k=1;k<110;k++)
                                {
                                        Motor(1,0);
                                        Motor(2,50);
                                }
                }
                DJ=0;
                Delay(200);
        }
}

void Move()
{
        H_detect();
        if((S_L==0)&&(S_R!=0))
        {
                Motor(1,-10);
                Motor(2,80);
        }
        else
        {
                if((S_R==0)&&(S_L!=0))
                {
                        Motor(1,80);
                        Motor(2,-10);
                }
                else
                {if((S_R==0)&&(S_L==0))
                        {
                                Motor(1,80);
                                Motor(2,80);
                        }
                }
        }
//        Delay(100);
        Motor(1,80);
        Motor(2,80);
}
void Init()
{
   IN_L1=1;
   IN_L2=1;             //左轮电机刹车
   IN_R1=1;
   IN_R2=1;             //右轮电机刹车

        PWMA=0;            //左轮电机PWM波初始化
        PWMB=0;             //右轮电机PWM波初始化

   TMOD=0x01;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1,GATE=0说明以TR0启动定时器,C/T为0说明选择了定时模式
   TR0=0;             //关闭定时器0
   TF0=0;             //定时器溢出复位
   IE=0x00;             //所有中断关闭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装入TO定时初值,定时时间为50us
   EA=1;             //开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
{        Init();
        DJ=0;
        n=1;
        while(n)
        {
                Motor(1,80);
                Motor(2,80);
                if((S_R!=0)&(S_L!=0))
                {
                        for(i=1;i<95;i++)
                                for(k=1;k<110;k++)
                                        {
                                                Motor(1,80);
                                                Motor(2,0);
                                        }                         //右转九十度
                        n=0;
                }
        }
        Delay(200);
           for(i=1;i<150;i++)
                for(k=1;k<110;k++)
                        {
                                Move();
                        }
        for(i=1;i<180;i++)
                                for(k=1;k<110;k++)
                                        {
                                                Motor(1,0);
                                                Motor(2,80);
                                        }                         //zuo转九十度
        while(1)
        {
                Move();
        }
}
void Pwm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来产生PWM波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恢复定时器0的初值,定时时间50us

   if(Timer0==0)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即500us内锁定速度
   {
    SpeedTemp1=SpeedLeft;  //锁定左轮电机的速度
    SpeedTemp2=SpeedRight; //锁定右轮电机的速度
    }

    if(Timer0<SpeedTemp1)
       PWMA=1;
    else
       PWMA=0;       //产生左轮电机的PWM波

    if(Timer0<SpeedTemp2)
       PWMB=1;
    else
       PWMB=0;      //产生右轮电机的PWM波

    Timer0++;         //中断计数变量增1
    if(Timer0>=100) //设定PWM波周期为500us
    Timer0=0;       //中断计数变量清0
}

网友A(2018-05-06):
非常需要,谢谢搂住

网友B(2018-10-16):
太精彩了,久久不愿离开

网友C:
楼主这是大爱啊

网友D:
完美的51hei

网友E(2018-11-16):
大爱无言

网友F(2019-03-28):
感谢分享,能不能看下原理图

网友G:
楼主,你确定 定时50us话,赋的初值是65536-1000?比如你的是12M晶振,怎么算都是65536-50吧?就算是11.0592的晶振,也绝不可能是这个数值。

网友H:
请问能不能发下硬件原理图

网友I:
楼主,你这个PWM里面的速度锁定变量是为了防止电机产生冲击吗,变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