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C检查时找不到错误 求助protel 99se大神!能否帮我解决错误

楼主:
我进行ERC检查时,明显的一个错误,竟然检查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出现啥情况!!找不到解决办法。寻求大神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2017-11-01):
你注的两个J1分别是标号和类型,当然不会查出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注的两个J1分别是标号和类型,当然不会查出错误。

不对呀,都是标号啊!

网友C:
那你不如全部把J都改为J?(可以批量修改),重新编号,这样不会出错,还省时省力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呀,都是标号啊!

如果你没有安装protel99seservicepack6这个补丁也会出现一些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不如全部把J都改为J?(可以批量修改),重新编号,这样不会出错,还省时省力一些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生成PCB时少了一个元器件,我才发现ERC检查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安装protel99seservicepack6这个补丁也会出现一些怪现象。

我安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