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开关机时数码管不显示数字,按下开关后才显示数字

楼主:
按下16个矩阵键盘依次在数码管上显示1-16的平方。如按下第一个显示1,第二个显示4---  , 怎么改 怎么让开关机时数码管不显示数字,按下开关后才显示数字。#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_HC595_SER   = P2^7;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2^5;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2^6;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uchar code t_display[]={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76, 0x79, 0x38, 0x3f, 0};        // ¶ÎÂë
uchar code wei[]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uchar temp;
uint num, num1;
void Send_595(uchar);
void delay(uint);
uint dage();
void display(uchar);
void we(uchar, uchar, uchar);

void main()
{

          Send_595(0xff);
                Send_595(0xff);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while(1)
                {
                        num1 = dage();

                        we(num1/100, num1%100/10, num1%10);

                }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
        uint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SER = 1;
                else                        P_HC595_SER = 0;
                P_HC595_SRCLK = 0;
                P_HC595_SRCLK = 1;
                dat = dat << 1;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uint dage()
{
        P3 = 0xfe;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delay(5);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 num = 1;
                                                 break;
                                        case 0xde : num = 4;
                                                 break;
                                        case 0xbe : num = 9;
                                                 break;
                                        case 0x7e : num = 16;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

                        }
         }

                P3 = 0xfd;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delay(5);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 num = 25;
                                                 break;
                                        case 0xdd : num = 36;
                                                 break;
                                        case 0xbd : num = 49;
                                                 break;
                                        case 0x7d : num = 64;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

                        }
                }

                P3 = 0xfb;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delay(5);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 num = 81;
                                                 break;
                                        case 0xdb : num = 100;
                                                 break;
                                        case 0xbb : num = 121;
                                                 break;
                                        case 0x7b : num = 144;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

                        }
                }

                P3 = 0xf7;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delay(5);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 num = 169;
                                                 break;
                                        case 0xd7 : num = 196;
                                                 break;
                                        case 0xb7 : num = 225;
                                                 break;
                                        case 0x77 : num = 256;
                                                 break;
                                 }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P3;
                                        temp = temp&0xf0;
                                }

                        }
                }
    return num;
        }

void we(uchar aa, uchar bb, uchar cc)
{
          Send_595(0xfe);
                Send_595(t_display[aa]);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Send_595(0xfd);
                Send_595(t_display[bb]);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Send_595(0xfb);
                Send_595(t_display[cc]);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网友A(2017-11-01):
如果在后面加一个延迟函数后, 为什么还会出现000 ? 初学者,多多指教

网友B:
你的问题在下例中找到答案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按键按能否锁定可分为有锁按键和无锁按键。有锁按键是按下即能锁定闭合状态,只有再次按一下才能解除闭合状态,回归断开状态。无锁按键不能锁定闭合状态,除非按住键不予释放,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脑键盘上的按键。
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根据按键闭合和释放状态,有多种不同的键控方式,可编写不同的程序予以实现。本例要求按以下4种不同方式分别键控VD0~ VD3
① 无锁按键:S0按下,VD0亮;S0释放,VD0暗;
② 无锁按键(前沿有效):S1按下,VD1亮;S1释放,VD1延时2s后暗。
③ 无锁按键(后沿有效):S2按下,VD2亮;S2释放,VD2亮,并延时2s后暗。
④ 模拟有锁按键:S3按第一次,VD3亮,并继续保持;按第二次,VD3才暗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怎么改, 能不能写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