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 eeprom不管我输入的是多少总是读到同一个数据

楼主:
我用的AT24C02,写入读出地址都是0x00,发现不管我输入的是多少,读出的时候数码管总是显示5.但是我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有任务到过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给如何解决。可以私聊。

网友A(2017-10-3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好像是换了一个上拉电阻解决了.阻值好像是5k吧

网友B: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C(2019-02-05):
24C02仿真与实物是有很大不同的,下面看图片

两个器件识别地址都是接的电源,但是U2器件地址0xae,而U3器件地址0xaf.因此不能只说,0x00地址是一样就能操作,那样误解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