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使用教程

楼主(2017-10-31):
IAR使用教程

1、打开工程,点击File ——》 Open ——》 Workspace

选择Project文件下的工程(我所建立的工程文件都在Project文件下,hex文件则在Project下的Debug文件里)

打开后

编译,点击第一个或第二个即可编译

添加自己编写的文件代码,在My_Lib里点击右键,选择Add ——》 Add Files,并选择相应文件。(My_Lib是自己建立的一个Group,同理在LED_Debug这里单击右键,选择Add ——》 Add Group)

新添加文件后,需要添加相对路径。点击Options设置,选择C/C++ Compiler ——》Preprocessor 中的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具体如何搞,烦请查看附送的资料)

在 Define symbols :定义STM8S105,如换成其STMS20x的,需修改成相应的系列
在STM8S.h文件中,有这样的叙述

Debug的配置,我们使用的是STlink,故选择STLINK

输出HEX:配置如下即可,输出HX在工程目录下的DEBUG文件夹下,,这个为我的示例代码下的HEX所在目录

下载和调试,首先stlink与核心板相连,我们的STLINK有七个排针,其与STM8的核心板链接为如下图(stm8核心板上的中间四根排针就是SWIM下载口)。我们的STLINK可以供电给目标板使用

STLINK

链接之后点击第一个,则进入下载调试状态

单步调试等,可以选择单步、全运行、关闭等(俺习惯按 F10 跟F11)

如需要下载Hex文件,可以用ST公司的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下载挺方便的。关于如何使用软件,请参考《STM8单片机入门_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