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查看3D模型时,按住shift点击右键模型旋转不了。。。小白求指教

楼主(2017-10-31):
AD查看3D模型时,按住shift点击右键模型旋转不了。。。小白求指教

网友A(2018-02-14):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2019-06-13):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快捷键vb

网友D(2020-03-13):
快捷键 VB是翻转,不是轻微旋转啊

网友E:
ctrl+F后,再按住shift建,用右键拖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21-03-18):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22-10-12):
看一下快捷键是否与输入法快捷键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