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小时由24小时制改成12小时制 单片机编程的困惑

楼主(2017-11-01):
红框圈起来的0x11,代表小时初值是11,现在是24小时制  我想改成12小时制  根据手册D7为1代表12小时制
所以我改成0x11|0x91    因为初值是11   即0x11==0001 0001     而或上0x91 即1001  0001
结果是想让D7=1 ,而D1还是11点的第一个1  D0到D3还是11点的第二个1
但是实际结果是显示91  请教大家  应该怎么改

下图是1302读写寄存器地址及时间初值数组

下图是1302初始化

下图是时间换算函数

网友A(2018-07-31):
        0x85是时的地址 bit5,bit7是选择12小时制还是24小时制,关键在于显示,与12小时有关的是bit0~bit4,在设定过12小时后,将要显示的代表小时的time[2]去掉无关的位,即通过移位将bit5~bit7全变成0
具体代码如下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i;
        for (i=0; i<7; i++)//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i] =Read_add(read_addr[i]);
        }
        Write_add(0x8e,0x00);//禁止写保护位
        time[2]=Read_add(0x85);//! ! !此处是将24小时制转为12小时制,关键就在于显示,与12小时有关的是bit0~bit4,因此,读到的值需要去掉无关的位,否则0xb2显示的小时就是:2了
        time[2]<<=3;
        time[2]>>=3;
        Write_add(0x8e,0x80);
}

网友B(2024-04-11):
引用 网友A:
0x85是时的地址 bit5,bit7是选择12小时制还是24小时制,关键在于显示,与12小时有关的是bit0~bit4,在设定 ...

大佬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