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这几个特性,运算放大器的使用不再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02):
刚接触模电一脸懵逼,不过会好好消化的,谢谢分享

网友B(2019-12-23):
刚开始觉得很难,慢慢才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C:
好像那里不对,R1=1K,R2=2K,Vi=2V, 公式:Vo=(1+R1/R2)*Vi,结果是3V,怎么会有6V的输出,难道是R1=2K,R2=1K。或者是公式Vo=(1+R1/R2)Vi有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那里不对,R1=1K,R2=2K,Vi=2V, 公式:Vo=(1+R1/R2)*Vi,结果是3V,怎么会有6V的输出,难道是R1=2K,R2=1 ...

不会吧,上面的公式是对的,结果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E(2020-04-29):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上面的公式是对的,结果也没有问题啊!

公式是对 问题作者代数代错了  你认真看看

网友F(2020-07-30):
在计算那R1和R2比反了  结果算出来应该是3V

网友G:
在计算那R1和R2比反了  结果算出来应该是3V

由于举例中  R1和R2 取傎 太接近了,所以易混淆! 实际应用中,反馈电阻R1 是  R2的几倍、几十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