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模拟鼠标单击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7-11-01):
因为是单片机新手,在网上找了一段程序,是基于stc12系列的,在网上查了一下,修改了延时函数和端口定义,还是没有办法让电脑识别,现在贴出原程序,请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捣鼓了两天了,因为对调试也不太懂,不知道怎么交互,每次改了后下载、插上电脑实验/************************************************************/
/*文件名称:单片机模拟PS/2鼠标程序                          */
/*作 者:蒋毅                                               */
/*版 本:2008-6                                             */
/*说 明:                                                  */
/*修改记录:                                                 */
/************************************************************/
#include <stc12c5412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常用命令及参数定义************************/
//EEPROM
#define isp_read         1
#define isp_program      2
#define isp_erase        3
#define isp_con          0x80
#define ADDRESSH         0X10
#define ADDRESSL         0X00

//HOST-->MOUSE
#define DISABLE_SEND     0XF5   //disable data reprorting
#define ENABLE_SEND      0XF4   //enable data reprorting
#define RESET            0XFF   //reset
#define GETID            0XF2   //get device id
#define SATATUS_REQUEST  0XE9   //datatus request
#define HMRESEND         0XFE   //host ask mouse resend
#define ERROR            0X55   //receive eeror

//MOUSE-->HOST
#define ANSWERER         0XFA   //answerer
#define ID               0X00   //device id
#define BAT              0XAA   //bat
#define RESEND           0XFE   //resend
#define SATATUS3         0X02   //satatus3
#define SATATUS4         0X64   //satatus4
#define DATABAG          0x08;

/***********************引脚定义*****************************/
sbit  mouse_clk=P1^0;
sbit  mouse_data=P1^1;
sbit  ms1=P1^5;
sbit  ms2=P1^6;
sbit  ctls=P3^4;
/***********************全局变量*****************************/
uchar flag_send=0;//允许发送标志位
uchar buffer=0;//命令缓冲单元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delay1us(uchar i);
//*********************读EEPROM一字节************************/
uchar read_byte_eeprom(uchar addth,addtl)
{
uchar temp_data;
ISP_ADDRH=addth;
ISP_ADDRL=addtl;
EA=0;
ISP_CONTR=isp_con;
ISP_CMD=isp_read;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temp_data=ISP_DATA;
EA=1;
return temp_data;
}
//*********************写EEPROM一字节***********************/
void program_byte_eeprom(uchar temp_data, addth,addtl)
{
ISP_DATA=temp_data;
ISP_ADDRH=addth;
ISP_ADDRL=addtl;
EA=0;
ISP_CONTR=isp_con;
ISP_CMD=isp_program;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EA=1;
}
//********************擦除EEPROM一扇区子函数*****************/
void erase_sector_eeprom(uchar addth,addtl)
{
ISP_ADDRH=addth;
ISP_ADDRL=addtl;
EA=0;
ISP_CONTR=isp_con;
ISP_CMD=isp_erase;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EA=1;
}
/*******************ms级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
while(k--)
  {
   for(i=0;i<1200;i++);
  }
}
/****************ps/2发送单个位到PC函数**********************/
void send_bit(bit senbit)
{
mouse_data=senbit; //设置/复位数据
delay1us(21);      //延迟20us
mouse_clk=0;       //将时钟拉低
delay1us(43);      //延迟40us
mouse_clk=1;       //释放时钟
}
/***************ps/2发送单个字节到PC函数*********************/
void send_byte(uchar tmp)
{
uchar i;
uchar temp,check;
temp=0;
check=0;
while(!mouse_clk);//等待CLK为高
delay1us(54);//延时50us
if(mouse_clk)//判断CLK是否为高,是:发送,否:放弃,转到接收程序
  {
   delay1us(21);//延时20us
   for(i=0;i<11;i++)
    {
     delay1us(21);//延时20us
     if(i==0) send_bit(0);//发送起始位0
     else
      {
       if(i>=1&&i<9)//发送数据位
        {
         temp=tmp;
         temp>>=(i-1);
         temp=temp&0x01;
         if(temp==0x01){send_bit(1);check++;}
         else send_bit(0);
        }
       else
         {
         if(i==9)//发送校验位
          {
           check=check&0x01;
           if(check==0x01) send_bit(0);//奇校验
           else send_bit(1);
          }
         else send_bit(1);//发送停止位
         }
        }
     if(mouse_clk==1) continue;//判断时钟是否被主机拉低,是-放弃发送
     else break;
    }
    delay1us(32);//延时30us
  }
}
/********************ps/2接收PC单个位函数********************/
bit receive_bit()
{
bit tbit;
tbit=0;
delay1us(21);    //延迟20us
mouse_clk=0;     //把时钟线拉低
delay1us(43);    //延迟40us
mouse_clk=1;     //释放时钟
delay1us(21);    //延迟20us
tbit=mouse_data; //读取数据
return tbit;     //返回数据
}
/**********************ps/2输出应答位函数********************/
void send_answerer()
{
delay1us(16);//延迟15us
mouse_data=0;//把数据线拉低
delay1us(5); //延迟5us
mouse_clk=0; //把时钟线拉低
delay1us(43);//延迟40us
mouse_clk=1; //释放时钟线
delay1us(5); //延迟5us
mouse_data=1;//释放数据线
}
/*******************ps/2接收PC单个字节函数*******************/
uchar receive_byte()
{
uchar i,temp,rdata,check;
bit tmp,check_bit;
tmp=0;
check_bit=0;
temp=0;
rdata=0;
check=0;
while(!mouse_clk);//等待时钟为高
if(!mouse_data)//判断数据线为低,是-接收,否-有错误发生,放弃
  {
   for(i=0;i<10;i++)//接收8个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
     if(i>=0&&i<8)//读入8个数据位
      {
       tmp=receive_bit();
       if(tmp==1) check++;
       temp=(uchar)tmp;
       temp<<=i;
       rdata=rdata|temp;
      }
     else if(i==8)//读入校验位
       check_bit=receive_bit();
     else //读入停止位
      tmp=receive_bit();
     if(mouse_clk==1) continue;//判断时钟是否被主机拉低,是-放弃接收
     else return 0x55;
    }
   /*判断停止位是否为1,否,产生一错误标志*/
   if(!mouse_data) //否
    {
     while(!mouse_data);
     return 0x55;
    }
   else //停止位为1
    {
     send_answerer();//输出应答位
     check=(check+(uchar)check_bit)&0x01;
     if(check==0)//检查校验位
       return 0x55;//校验错误
     else  return rdata;//返回收到的命令
    }
   }
else return 0x55;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char i,databag;
uchar scancode,tmp;
tmp=0x01;
scancode=0;
databag=0;
if(flag_send)//判断是否允许数据报告
{
if((P1&0x1c)!=0x1c)//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20);//延时消抖
   if((P1&0x1c)!=0x1c)
    {
     ctls=0;//打开激光头
     scancode=0x04;//逐键扫描
     for(i=0;i<3;i++)
      {
       if((P1&scancode)!=scancode)//有键按下,置相应标志位为1
        {
         tmp<<=i;
         databag=databag|tmp;
         scancode<<=1;
        }
       else scancode<<=1;
      }
     delay(50);//延时50ms
     send_byte(databag);
     send_byte(ID);// 发送位移按键数据包
     send_byte(ID);
     databag=DATABAG;
     if(ms1==1&&ms2==1)//持续按常亮无效
      {
       ctls=1;//关闭激光头
       while((P1&0x1c)!=0x1c)//判键盘释放
       WDT_CONTR=0X3E;//喂狗
       send_byte(databag);// 发送位移按键数据包
       send_byte(ID);
       send_byte(ID);
      }
     else if(ms1==0&&ms2==1)//持续按常亮有效
      {
       while((P1&0x1c)!=0x1c)//判键盘释放
       WDT_CONTR=0X3E;//喂狗
       ctls=1;//关闭激光头
       send_byte(databag);// 发送位移按键数据包
       send_byte(ID);
       send_byte(ID);
      }
     else//常亮
      {
       while((P1&0x1c)!=0x1c)//判键盘释放
       WDT_CONTR=0X3E;//喂狗
       send_byte(databag);// 发送位移按键数据包
       send_byte(ID);
       send_byte(ID);
      }
     }
   }
  }
}
/***********************处理主机命令函数*********************/
void manage(uchar ljmp)
{
switch(ljmp)
  {
   case RESET:         //主机通知MOUSE复位
   send_byte(ANSWERER);
   send_byte(BAT);
   send_byte(ID);
   buffer=ID;
   break;

   case GETID:         //主机通知MOUSE获得ID
   send_byte(ANSWERER);
   send_byte(ID);
   buffer=ID;
   break;

   case ENABLE_SEND :    //使能数据报告
   send_byte(ANSWERER);
   buffer=ANSWERER;
   flag_send=1;
   erase_sector_eeprom(ADDRESSH,ADDRESSL);
   program_byte_eeprom(0X01,ADDRESSH,ADDRESSL);
   break;

   case DISABLE_SEND :
   send_byte(ANSWERER);//禁止数据报告
   buffer=ANSWERER;
   flag_send=0;
   erase_sector_eeprom(ADDRESSH,ADDRESSL);
   break;

   case SATATUS_REQUEST://主机通知MOUSE告诉状态信息
   send_byte(ANSWERER);
   send_byte(ID);
   send_byte(SATATUS3);
   send_byte(SATATUS4);
   buffer=SATATUS4;
   break;

   case ERROR:         //MOUSE接收错误,通知主机重发
   send_byte(RESEND);
   buffer=RESEND;
   break;

   default:            //其它命令,都用0XFA回应
   send_byte(ANSWERER);
   buffer=ANSWERER;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order;
delay(500);//延时500ms
send_byte(BAT);
send_byte(ID);
flag_send=read_byte_eeprom(ADDRESSH,ADDRESSL);
WDT_CONTR=0X3E;//看门狗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if(!mouse_data)
    {
    order=receive_byte();
    manage(order);
    }
   WDT_CONTR=0X3E;//喂狗
  }
}

楼主:
怎么调试交互,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指点。贴出来我改过的代码。

/************************************************************/
/*文件名称:单片机模拟PS/2鼠标程序                          */
/*作 者:蒋毅                                               */
/*版 本:2008-6                                             */
/*说 明:                                                  */
/*修改记录:                                                 */
/************************************************************/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常用命令及参数定义************************/
//EEPROM
#define isp_read         1
#define isp_program      2
#define isp_erase        3
#define isp_con          0x80
#define ADDRESSH         0X10
#define ADDRESSL         0X00

//HOST-->MOUSE
#define DISABLE_SEND     0XF5   //disable data reprorting
#define ENABLE_SEND      0XF4   //enable data reprorting
#define RESET            0XFF   //reset
#define GETID            0XF2   //get device id
#define SATATUS_REQUEST  0XE9   //datatus request
#define HMRESEND         0XFE   //host ask mouse resend
#define ERROR            0X55   //receive eeror

//MOUSE-->HOST
#define ANSWERER         0XFA   //answerer
#define ID               0X00   //device id
#define BAT              0XAA   //bat
#define RESEND           0XFE   //resend
#define SATATUS3         0X02   //satatus3
#define SATATUS4         0X64   //satatus4
#define LBUTTONDOWN            0X09   //left button down
#define LBUTTONUP        0X08   //left button up
#define DATABAG          0x08;

/***********************引脚定义*****************************/
sbit  mouse_clk=P3^3;
sbit  mouse_data=P3^5;
sbit  ms1=P1^0;
//sbit  ms2=P1^6;
//sbit  ctls=P3^4;
/***********************全局变量*****************************/
uchar flag_send=0;//允许发送标志位
uchar buffer=0;//命令缓冲单元
/***********************函数声明*****************************/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1;a>0;a--);
}
void delay5us(void)   //误差 0us
{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1;a>0;a--);
}
void delay5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9;b>0;b--)
        for(a=1;a>0;a--);
}
//*********************读EEPROM一字节************************/
uchar read_byte_eeprom(uchar addth,addtl)
{
uchar temp_data;
ISP_ADDRH=addth;
ISP_ADDRL=addtl;
EA=0;
ISP_CONTR=isp_con;
ISP_CMD=isp_read;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temp_data=ISP_DATA;
EA=1;
return temp_data;
}
//*********************写EEPROM一字节***********************/
void program_byte_eeprom(uchar temp_data, addth,addtl)
{
ISP_DATA=temp_data;
ISP_ADDRH=addth;
ISP_ADDRL=addtl;
EA=0;
ISP_CONTR=isp_con;
ISP_CMD=isp_program;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EA=1;
}
//********************擦除EEPROM一扇区子函数*****************/
void erase_sector_eeprom(uchar addth,addtl)
{
ISP_ADDRH=addth;
ISP_ADDRL=addtl;
EA=0;
ISP_CONTR=isp_con;
ISP_CMD=isp_erase;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EA=1;
}
/*******************ms级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5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65;b>0;b--)
        for(a=150;a>0;a--);
}
void delay2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15;b>0;b--)
        for(a=45;a>0;a--);
}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05;c>0;c--)
        for(b=116;b>0;b--)
            for(a=9;a>0;a--);
}
/****************ps/2发送单个位到PC函数**********************/
void send_bit(bit senbit)
{
mouse_data=senbit; //设置/复位数据
delay20us();      //延迟20us
mouse_clk=0;       //将时钟拉低
delay20us();
delay20us();    //延迟40us
mouse_clk=1;       //释放时钟
}
/***************ps/2发送单个字节到PC函数*********************/
void send_byte(uchar tmp)
{
uchar i;
uchar temp,check;
temp=0;
check=0;
while(!mouse_clk);//等待CLK为高
delay50us();//延时50us
if(mouse_clk)//判断CLK是否为高,是:发送,否:放弃,转到接收程序
  {
   delay20us();//延时20us
   for(i=0;i<11;i++)
    {
     delay20us();//延时20us
     if(i==0) send_bit(0);//发送起始位0
     else
      {
       if(i>=1&&i<9)//发送数据位
        {
         temp=tmp;
         temp>>=(i-1);
         temp=temp&0x01;
         if(temp==0x01){send_bit(1);check++;}
         else send_bit(0);
        }
       else
         {
         if(i==9)//发送校验位
          {
           check=check&0x01;
           if(check==0x01) send_bit(0);//奇校验
           else send_bit(1);
          }
         else send_bit(1);//发送停止位
         }
        }
     if(mouse_clk==1) continue;//判断时钟是否被主机拉低,是-放弃发送
     else break;
    }
    delay20us();
        delay10us();//延时30us
  }
}
/********************ps/2接收PC单个位函数********************/
bit receive_bit()
{
bit tbit;
tbit=0;
delay20us();    //延迟20us
mouse_clk=0;     //把时钟线拉低
delay20us();
delay20us();    //延迟40us
mouse_clk=1;     //释放时钟
delay20us();    //延迟20us
tbit=mouse_data; //读取数据
return tbit;     //返回数据
}
/**********************ps/2输出应答位函数********************/
void send_answerer()
{
delay10us();
delay5us();//延迟15us
mouse_data=0;//把数据线拉低
delay5us(); //延迟5us
mouse_clk=0; //把时钟线拉低
delay20us();
delay20us();//延迟40us
mouse_clk=1; //释放时钟线
delay5us(); //延迟5us
mouse_data=1;//释放数据线
}
/*******************ps/2接收PC单个字节函数*******************/
uchar receive_byte()
{
uchar i,temp,rdata,check;
bit tmp,check_bit;
tmp=0;
check_bit=0;
temp=0;
rdata=0;
check=0;
while(!mouse_clk);//等待时钟为高
if(!mouse_data)//判断数据线为低,是-接收,否-有错误发生,放弃
  {
   for(i=0;i<10;i++)//接收8个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
     if(i>=0&&i<8)//读入8个数据位
      {
       tmp=receive_bit();
       if(tmp==1) check++;
       temp=(uchar)tmp;
       temp<<=i;
       rdata=rdata|temp;
      }
     else if(i==8)//读入校验位
       check_bit=receive_bit();
     else //读入停止位
      tmp=receive_bit();
     if(mouse_clk==1) continue;//判断时钟是否被主机拉低,是-放弃接收
     else return 0x55;
    }
   /*判断停止位是否为1,否,产生一错误标志*/
   if(!mouse_data) //否
    {
     while(!mouse_data);
     return 0x55;
    }
   else //停止位为1
    {
     send_answerer();//输出应答位
     check=(check+(uchar)check_bit)&0x01;
     if(check==0)//检查校验位
       return 0x55;//校验错误
     else  return rdata;//返回收到的命令
    }
   }
else return 0x55;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 uchar i;
if(flag_send)//判断是否允许数据报告
{
if(ms1==0)//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20ms();//延时消抖
   if(ms1==0)
    {
     delay50ms();//延时50ms
     send_byte(LBUTTONDOWN);
     send_byte(ID);// 发送位移按键数据包
     send_byte(ID);
         }
   }
   else
   {
      delay20ms();//延时消抖
      if(ms1==1)
      {
       delay50ms();//延时50ms
       send_byte(LBUTTONUP);
       send_byte(ID);// 发送位移按键数据包
       send_byte(ID);
          }
   }
  }
}
/***********************处理主机命令函数*********************/
void manage(uchar ljmp)
{
switch(ljmp)
  {
   case RESET:         //主机通知MOUSE复位
   send_byte(ANSWERER);
   send_byte(BAT);
   send_byte(ID);
   buffer=ID;
   break;

   case GETID:         //主机通知MOUSE获得ID
   send_byte(ANSWERER);
   send_byte(ID);
   buffer=ID;
   break;

   case ENABLE_SEND :    //使能数据报告
   send_byte(ANSWERER);
   buffer=ANSWERER;
   flag_send=1;
   erase_sector_eeprom(ADDRESSH,ADDRESSL);
   program_byte_eeprom(0X01,ADDRESSH,ADDRESSL);
   break;

   case DISABLE_SEND :
   send_byte(ANSWERER);//禁止数据报告
   buffer=ANSWERER;
   flag_send=0;
   erase_sector_eeprom(ADDRESSH,ADDRESSL);
   break;

   case SATATUS_REQUEST://主机通知MOUSE告诉状态信息
   send_byte(ANSWERER);
   send_byte(ID);
   send_byte(SATATUS3);
   send_byte(SATATUS4);
   buffer=SATATUS4;
   break;

   case ERROR:         //MOUSE接收错误,通知主机重发
   send_byte(RESEND);
   buffer=RESEND;
   break;

   default:            //其它命令,都用0XFA回应
   send_byte(ANSWERER);
   buffer=ANSWERER;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order;
delay500ms();//延时500ms
send_byte(BAT);
send_byte(ID);
flag_send=read_byte_eeprom(ADDRESSH,ADDRESSL);
WDT_CONTR=0X3E;//看门狗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if(!mouse_data)
    {
    order=receive_byte();
    manage(order);
    }
   WDT_CONTR=0X3E;//喂狗
  }
}

楼主:
我在处理收到数据的地方加了一句将p13端口置为低电平,重新加电量了一下是低电平,说明ps鼠标连接电脑成功了,可是按键按下没有任何反应,求指教啊。

网友A(2019-07-16):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