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把嵌入式c程序的函数编译成汇编程序

楼主(2017-11-01):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把嵌入式c程序的函数编译成汇编,是用单独的工具还是keil

网友A:
在Keil uVision的“工程”菜单中,点击“为目标 'Target 1'”设置选项”,在打开的对话窗口中点击“清单”,勾选“汇编代码”。再打开文件 *.lst ,后面就有汇编代码了。不过这个汇编代码不太容易读。

如果熟练c语言,有熟悉汇编,还是根据c程序,手工写的汇编程序较好。

网友B:
keil编译完以后可以反汇编,但是出来的东西没逻辑人读不懂,自己写汇编程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