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量实验

楼主(2017-11-01):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TEMP_ML 0x03   //000  0001    1 温度命令
#define HUMI_ML 0x05   //000  0010    1 温度命令
unsigned char error  ;//全局错误变量
unsigned char ack  ;//全局应答变量
//float temp_zi  ;//全局应答变量
//float humi_zi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h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LL  ;//全局应答变量
unsigned int  xianzhi_t=0;//温度显值
unsigned int  xianzhi_h=0;//湿度显值
ucharsetzhi_h,setzhi_l;
bit   setbz_h,setbz_l,setkey;
sbitDATA =P2^6;//数据
sbitSCK=P2^7;//时钟
sbithot =P2^0;// 加热
sbitmotor =P2^1;// 电机
sbitspeek =P2^2;// 声音
sbitset =P0^0;//  设置
sbitsetup =P0^1;//  设置+
sbitsetdown =P0^2;//  设置-
sbit       gwei =P3^4;//个位
sbit       swei =P3^3;//十位
sbit       bwei =P3^2;//百位
sbit       qwei =P3^1;//千位
unsigned char code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基本驱动程
char read() //读一个字节 返回应答信号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temp_LL=0;
temp_h=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for(i=0x80;i>0;i/=2)             //位移8
  { SCK=1;                          //上升沿读入
   if (DATA) val=(val | i);        //确定值
   SCK=0;
  }
  DATA=0;                        //读应答信号,有应答为1,为应答为0 通过CPU下拉为应答
SCK=1;                           //9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temp_h=val;
val=0;
////8/////////////////////////////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for(i=0x80;i>0;i/=2)             //位移8
  {SCK=1;                          //上升沿读入
   if (DATA) val=(val | i);        //确定值
   SCK=0;
  }
  DATA=1;//0;                       //不需要应答 通过CPU下拉为应答
SCK=1;                           //9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0;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temp_LL=val;
}
char write(unsigned char value) //写一个字节返回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i ;
  ack=0;
  for(i=0x80;i>0;i/=2)             //释放数据总线
  {if (i & value) DATA=1;          //写入值
    else DATA=0;
   SCK=1;                          //上升沿写入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总线
SCK=1;                           //9个脉冲
if  (DATA==1) ack=1;
                        //读应答信号
SCK=0;
return ack;                    //error=1 表示没有应答
}
void start_sht11(void)  //启动
{
  DATA=1; SCK=0;                  //数据为1SCK=0
   _nop_();
  SCK=1;                          //第一个脉冲
   _nop_();
   DATA=0;                         //数据跌落
   _nop_ ();
  SCK=0;                         //完成一个脉冲
   _nop_(); _nop_(); _nop_();
  SCK=1;                         //再一个脉冲
   _nop_();
  DATA=1;                        //数据变为1
   _nop_();
  SCK=0;                         //完成该脉冲
}
void sht_rest(void)  //复位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数据为1 时钟为0
for(i=0;i<9;i++)                 //9 个脉冲为 复位
  {SCK=1;
   SCK=0;
  }
start_sht11();                  //启动
}
//测量温度或者是温度,返回校验值
text_a(unsigned char ml)
       {
              unsigned int i;
              start_sht11();                   //启动
              write(ml);//写入测温度
               if (ack==1)
                  {
                         sht_rest() ;//复位
                    write(ml);//写入测温度
            }
         //判断是否处于忙
       //      DATA=1;//释放数据总线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for (i=0;i<55535;i++){ if(DATA==0)break;else     {xianshi();} }
              read();//读温度
  }
/////////温湿度处理//////
   text_jishuan_temp11()
       {
          error=0;
          ack=0;
     sht_rest() ;//复位
        text_a(TEMP_ML);
     text_jishuan_temp();
         key();
        text_a(HUMI_ML);
     text_jishuan_humi();
         }
//////////计算温度////
text_jishuan_temp()
{
   float aa=0,bb=0,temp_zi;
       int   abcd=0;
aa=(float)temp_h*256+(float)temp_LL;
temp_zi=0.01*aa-40;
if  (temp_zi<0)
    {
        temp_zi=0;
    }
   temp_zi=temp_zi*10;
   xianzhi_t=(int)temp_zi;//给显示值
   }
  ///////计算湿度//////
  text_jishuan_humi()
{
    float aa=0,bb=0,humi_zi;
       int   abcd=0;
aa=(float)temp_h*256+(float)temp_LL;
bb=aa*aa*2.8/1000000;
aa=0.0405*aa;
aa=aa-4-bb;
humi_zi=aa;
    humi_zi=humi_zi*10;
   xianzhi_h=(int)humi_zi;
   }
///////延时///////
delay(inti)
{
   while(--i);
}
///////显示处理///////
xianshi()
{
    int  abcd=0;
    int i;
  for(i=0;i<1;i++)
{
abcd=xianzhi_h;
gwei=1;
swei=1;
bwei=1;
qwei=1;
P1=dispcode[abcd/100];
  qwei=0;
delay(40);
  qwei=1;
  abcd=abcd%100   ;
P1=dispcode[abcd/10];
bwei=0;
delay(40);
bwei=1;
if(setbz_h^setbz_l)
{
   if(setbz_h) abcd=setzhi_h;
   if(setbz_l) abcd=setzhi_l;
      P1=dispcode[abcd/10];
     swei=0;
      delay(40);
     swei=1;
      P1=dispcode[abcd%10];
      gwei=0;
      delay(40);
      gwei=1;
  }
  else
  {
      abcd=xianzhi_t;
      P1=dispcode[abcd/100];
     swei=0;
      delay(40);
     swei=1;
     abcd=abcd%100    ;
      P1=dispcode[abcd/10];
      gwei=0;
      delay(40);
      gwei=1;
   }
}
}
  doing()
  {
  char xianzhi_mi;
   xianzhi_mi=xianzhi_t/10;
  if((xianzhi_mi<setzhi_h)&(xianzhi_t>setzhi_l)) {motor=0;hot=0;speek=0;}
   if(xianzhi_mi>setzhi_h)  { motor=1;hot=0;speek=1;}
  if(xianzhi_mi<setzhi_l)  {motor=0;hot=1;speek=1;}
  }
key()
{
if(set&setkey)
  {
    setkey=0;
    if(setbz_l) {setbz_l=0;setbz_h=0;}
        else
        { if(!setbz_h) setbz_h=1;
          else {setbz_h=0;setbz_l=1;}
         }
   }
  if(!set)  setkey=1;
if(setup==0)
  {
     if(setbz_h==1)
              { if (setzhi_h<=99) setzhi_h++;}
     if(setbz_l==1)
              { if((setzhi_l<setzhi_h)&(setzhi_l<=99)) setzhi_l++;}
  }
if(setdown==0)
  {
     if(setbz_h==1)
              { if((setzhi_h>setzhi_l)&(setzhi_h>=1)) setzhi_h--;}
      if(setbz_l==1)
              { if (setzhi_l>=1) setzhi_l--;}
  }
}
//系统初始化///
csh()
{
  P0=0XFF;
  P1=1;
  P2=0;
  P3=0XFF;
}
main()
{
setzhi_h=22;//设置高温
setzhi_l=20;//设置低温
  csh();//系统初始化
   while(1)
  {
  text_jishuan_temp11();//测温湿度
  //xianshi();//显示
  doing();//处理
  key();//键处理
// xianshi();//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