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字符乱码!望大神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7-11-01):
程序如下:#define RS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0
#define RS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0
#define RW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4
#define RW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4
#define E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5
#define E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5
#define D0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8
#define D0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8
#define D1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9
#define D1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9
#define D2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0
#define D2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0
#define D3_SET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59
#define D3_CLEAR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59
#define D4_SET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
#define D4_CLEAR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60
#define D5_SET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1
#define D5_CLEAR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61
#define D6_SET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58
#define D6_CLEAR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58
#define D7_SET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
#define D7_CLEAR      GpioDataRegs.GPCCLEAR.bit.GPIO68

unsigned int DB; void LCD_change()
{
    if((DB&0x01)==0x01)
            D0_SET=1;
                else
                D0_CLEAR=1;
    if((DB&0x02)==0x02)
            D1_SET=1;
                else
                D1_CLEAR=1;
    if((DB&0x04)==0x04)
            D2_SET=1;
                else
                D2_CLEAR=1;
    if((DB&0x08)==0x08)
            D3_SET=1;
                else
                D3_CLEAR=1;
    if((DB&0x10)==0x10)
            D4_SET=1;
                else
                D4_CLEAR=1;
    if((DB&0x20)==0x20)
            D5_SET=1;
                else
                D5_CLEAR=1;
    if((DB&0x40)==0x40)
            D6_SET=1;
                else
                D6_CLEAR=1;
    if((DB&0x80)==0x80)
            D7_SET=1;
                else
                D7_CLEAR=1;
                  }
void init_LCD1602()
{
   DELAY_US(15000);               //yanshi15ms
//   LCD_write_command(0x38);
//   DELAY_US(5000);
//   LCD_write_command(0x38);
//   DELAY_US(5000);
//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_US(5000);
   LCD_write_command(0x08);
   DELAY_US(50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US(5000);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_US(5000);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_US(500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E_CLEAR=1;
  RS_CLEAR=1;
  //RW_CLEAR=1;
  DB=command;
  DELAY_US(500);
  E_SET=1;
  DELAY_US(1000);
  E_CLEAR=1;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
  E_CLEAR=1;
  RS_SET=1;
  //RW_CLEAR=1;
  DB=dat;
  DELAY_US(500);
  E_SET=1;
  DELAY_US(1000);
  E_CLEAR=1;
}

void LCD_1602()
{
   init_LCD1602();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write_dat('A');
//   while(1);

   }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看着这么牛!

网友B:
重写一遍

网友C: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若需改变1602显示内容,只须将需显示的内容用ASCII码写入显示数组,即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照片拍摄有问题,在第一行的第二格显示了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