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温度传感器温度,调节DS18B20,数码管上始终是0,没有跟着温度变化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1^5;
sbit LSB=P1^6;
sbit DSPORT=P1^7;
uint dangwei=0;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uchar DisplayData[3];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10us延时函数 */
void usdelay(uint i)
{
        while(i--);
}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 / 10];
}

/* 发送温度读取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msdelay(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温度初始化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          //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msdelay(1);
                i++;
                if(i>5)         //等待>5MS
                {
                        return 0;  //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         //初始化成功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温度转换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msdelay(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读取温度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 break;//显示第3位
                }
                P3=DisplayData[3-i];//发送数据
                us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3=0x00;//消隐
        }
}

/* 1ms延时函数 */
void ms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 i>0; i--)
            {
                    for(j=110; j>0; j--);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网友A(2017-11-01):
我用stc15单片机套用了at89c51的程序,显示000,后来才知道定时器速度不一样,就知道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stc15单片机套用了at89c51的程序,显示000,后来才知道定时器速度不一样,就知道这些。

那后来你解决了吗,我这个是用proteus自带的80C51,程序也是STC89C51的程序的,我在STC89C51板上没问题,弄来这里就改了一些IO口,显示000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89c51吧,80c51比89c51少只读存储器,只能用89c51做,以后没做温控,我也不用温控,
80c51改不改io都不行。

网友C:
回帖奖励 +1

一线式DS18B20测温
本例能有效调节,你试试!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线式DS18B20测温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89c51吧,80c51比89c51少只读存储器,只能用89c51做,以后没做温控,我也不用温控,
80c51改不改io都不 ...

不可能啊,protues上面的就是80C51,别人都可以仿真到

网友D:
楼主真逗,就这图片能看到啥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逗,就这图片能看到啥毛病?

请问还需要提供什么吗

网友E(2018-12-17):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F:
换单片机系列就要不能用原程序的时序,DS18B20对时序要求比较高,时序不对就会读不出来

网友G:
STC15系列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有的与51的不一样,你应该检查一下延时,原来的时序很大可能是不能用了,18B20时序不对就肯定读不出来的

网友H(2020-05-29):
引用 网友C:
一线式DS18B20测温
本例能有效调节,你试试!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楼主有下面那个六位数码管的程序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线式DS18B20测温
本例能有效调节,你试试!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你有这个六位数码管的程序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线式DS18B20测温
本例能有效调节,你试试!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楼主有这张图的程序吗,可以拍出来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有这个六位数码管的程序么

我正好有这本书,拍给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这张图的程序吗,可以拍出来吗?

就是这个,我之前实验课还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