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数码管上输入删除任意数字+EEPROM

楼主(2017-11-01):
1. 利用矩阵键盘在数码管上输入删除任意任意数字

2. 将数字存储到EEPROM芯片中,并且能够读出来
部分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2c.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KeyPort P3
sbit LATCH1=P2^5;//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6;//                 位锁存
///sbit wp=p2^0 sbit scl=p2^1 sbit wp=vcc/gnd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0,0,0,0,0,0,0,0};// 显示段码值0~F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19];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unsigned char num1,j;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num1,i=0;

Init_Timer0();

IRcvStr(0xae,80,&TempData,18);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   if(num==11)
//   b++;
//   if(num==12)
//   {
//
//  TempData[b-1]=0;
//  ISendStr(0xae,80,TempData,10);
//  DelayMs(1);
//
//  b=0;
//   }

if(num!=0xff)
   {        num1=num;
      j=num1-8 ;
      DelayMs(10);
       if(num>=0&&num<9)
      {   DelayMs(10);

  TempData[i]=dofly_DuanMa[num];

    i++;
    Display(0,8);
    ISendStr(0xae,80,&TempData,18);
   DelayMs(1);
    if(i==8)
    i=0;

}

    if(num>=9)
     {  DelayMs(10);

   TempData[j]=dofly_DuanMa[num];
ISendStr(0xae,80,&TempData,18);
    DelayMs(10);
   Display(0,8);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    if(num1==9)
//    {
//
//
//       DataPort=dofly_WeiMa[j+FirstBit]; //取位码
//       LATCH2=1;     //位锁存
//       LATCH2=0;
//
//       DataPort=0; //取显示数据,段码
//       LATCH1=1;     //段锁存
//       LATCH1=0;
//
//     }
//     else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