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程序,显示时间,可调节

楼主(2017-11-0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 P3^5;//液晶引脚定义
sbit led_cs = P3^6;
sbit lcden  = P3^4;
sbit dx = P2^7;//数码管引脚定义
sbit wx = P2^6;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E = P3^3;
uchar num,key1num,count,hour,min,sec;
uchar code cg_1602[]=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年月日"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 i>0; i--)
for(j=114; j>0; j--);
}
/*1602液晶*/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命令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by_xy(uchar x,uchar y) { //坐标定位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y=0,写第一行
address=0xc0+x;//y=1,写第二行
write_com(address);
}
void 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e) { //坐标定位显示
write_by_xy(x,y);//先定位
write_data(date);//后写数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写字符串
write_by_xy(x,y);//设定显示位置
while(*s) { //write character
P0=*s;
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写时分秒函数
uchar hour,ge;
hour=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a(0x30+hour);//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a(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cg() { //写入固定汉字和符号
write_com(0x40); //设定CGRAM地址
for(num=0; num<24; num++) { //将自定义字型码写入CGRAM中
write_data(cg_1602[num]);
}
write_com(0x84);//年
{
write_data(0);
}
write_com(0x87);//月
{
write_data(1);
}
write_com(0x8a);//日
{
write_data(2);
}
write_string(2,1,":");
write_string(5,1,":");
write_string(9,1,"Liguixin");
}
void init_1602() { //初始化
dx=0;
wx=0;
led_cs=0;
hour=18;
min=00;
sec=00;
key1num=0;
count=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string(0,0,"2017");
write_string(5,0,"11");
write_string(8,0,"1");
write_sfm(0,hour);
write_sfm(3,min);
write_sfm(6,sec);
write_cg();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按键扫描函数
keyE =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key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1);//释放确认
if(key1num==1) { //第一次被按下时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7);//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key1num==2) { //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write_com(0x80+0x40+4);
}
if(key1num==3) { //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write_com(0x80+0x40+1);
}
if(key1num==4) { //第四次按下
key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key1num!=0) { //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while(!key2);//按键释放
if(key1num==1) {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sec++; //则调整秒加1
if(sec==60)//若满60后将清零
sec=0;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 {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min++;//则调整分钟加1
if(min==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n=0;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 { //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hour++;//则调整小时加1
if(hour==24)//若满24后将清零
hour=0;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while(!key3);//按键释放
if(key1num==1) {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sec--;//则调整秒减1
if(sec==-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sec=59;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 {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min--;//则调整分钟减1
if(mi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n=59;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 {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hour--;//则调整小时减1
if(hou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hour=23;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x=0;
wx=0;
led_cs=0;
init_1602();
while(1) {
keyscan();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 { //20次50毫秒为1秒
count=0;
sec++;
if(sec==60) { //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sec=0;//同时秒数清零
min++;
if(min==60) { //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min=0;//同时分钟数清零
hour++;
if(hour==24) { //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hour=0;
}
write_sfm(0,hour);//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3,min);//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6,sec);//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