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危害及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7-11-01):
  伺服电机具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特点。为保证时机的正常工作对运行的电动机要按电动机完好质量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查,运行中的电动机与被拖动设备的轴心要对正,运行中无明显的振动,一定要保持通风良好、风翅等要完整无缺。要时刻观察和测量电动机电网电压和正常工作电流,电压变化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5%,电动机的额定负荷电流不能经常超过额定电流,以防时机过热,同时检查电机起动保护装置的动作是否灵活可靠。
  检查伺服电机各部分温升是否正常,还要经常检查轴承温度,滑动轴承不得超过度,滚动轴承不得超过70度,滚动轴承运转中的声音要清晰、无杂音。对于电动机的运转环境要做到防砸、防淋、防潮。对于环境不良,经常挪动、频繁起动、过载运行等要加强日常维护和保养,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
  一、伺服电机电气常见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一)时机接通后,伺服不能起动,但有嗡嗡声
  可能原因:
  (1)电源没有全部接通成单相起动;
  (2)电动机过载;
  (3)被拖动机械卡住;
  (4)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开路成断线;
  (5)定子内部首端位置接错,或有断线、短路。
  处理方法:
  (1)检查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的各对触点,找出断路位置,予以排除;
  (2)卸载后空载或半载起动;
  (3)检查被拖动机械,排除故障;
  (4)检查电刷,滑环和起动电阻各个接触器的接合情况;
  (5)重新判定三相的首尾端,并检查三相绕组是否有灿线和短路。
  (二)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困难,加额定负载后,转速较低。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较低;
  (2)原为角接误接成星接;
  (3)鼠笼型转子的笼条端脱焊,松动或断裂。
  处理方法:
  (1)提高电压;
  (2)检查铭牌接线方法,改正定子绕组接线方式;
  (3)进行检查后并对症处理。
  (三)电动机起动后发热超过温升标准或冒烟
  可能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造成温升过高;
  (2)电动机通风不良或环境湿度过高;
  (3)电动机过载或单相运行;
  (4)电动机起动频繁或正反转次数过多;
  (5)定子和转子相擦。
  正常运转时应有正常的运转电流,一般应低于或等于其额定电流,更不能超过其堵转电流。电动机运行电流过大可能将造成以下危害:
  1、继电保护线路动作如开关跳闸等;
  2、伺服电机电源线包括引出线绝缘损坏导致电机烧毁;
  3、伺服电机定子线圈因过流导致断路;
  3、伺服电机定子线圈温度升高,导致线圈绝缘降低造成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
  5、伺服电机轴承损坏导致电机扫膛
  电动机的运行电流过大有这么大的危害,可是电动机运行时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哪些?
  1、电动机接线接法不正确;
  2、电机功率不匹配,小于设备配套功率,出现小马拉大车情况;
  3、机械部分故障,如电机轴承或机泵设备传动部分损坏、装配不合理等;
  4、工艺原因,如机泵物料流量超标、液体物料浓度增高、超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