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ALL(长调用指令)

楼主(2017-11-01):
长调用指令可以调用64kb范围内程序存储器中的任何一个子程序。
先把程序计数器pc加3获得下条指令的地址(也就是断点地址),并把它压入堆栈(先低八位后高八位),同时把堆栈指针加2.接着把指令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字节(A15-A8,A7-A0)分别装入pc的高位和低位中,然后从pc中指出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本指令执行后不影响任何标志。

网友A:
今天考了一道LCALL指令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