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加汉字

楼主:
想请教一下,在PCB原理图中怎么加汉字呢   有汉化版本的protel但是没用的

网友A(2017-11-01):
加不了汉子

网友B:
如图,打开Drawing Tools里面有个大T,点击这个,放到元件旁边,出现Text,然后双击。就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了。

网友C:
Protel 99 SE
原理图中: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PCB图中:Place--->chinese 在对话框里 Text 处输入你需要的汉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图,打开Drawing Tools里面有个大T,点击这个,放到元件旁边,出现Text,然后双击。就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 ...

原理图中我知道   据想知道PCB里怎么加汉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tel 99 SE
原理图中: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PCB图中:Place--->chinese 在对话框里 Text 处输入你需 ...

好的  谢谢  已经解决问题
但是  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同样的软件一个跳出来对话框 一个不跳出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tel 99 SE
原理图中: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PCB图中:Place--->chinese 在对话框里 Text 处输入你需 ...

这和电脑的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tel 99 SE
原理图中: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PCB图中:Place--->chinese 在对话框里 Text 处输入你需 ...

C:\Users\DELL\Desktop

网友D:
我的电脑place汉字过后出来的对话框是select 没有字符串设置 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tel 99 SE
原理图中: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PCB图中:Place--->chinese 在对话框里 Text 处输入你需 ...

我不会回复照片  我口述吧   电脑place-chinese汉字过后出来的对话框不是字符串 而是select

网友D:
我会了   结果就是这样的  是这个对话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中我知道   据想知道PCB里怎么加汉字

方法在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