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数据处理错误

楼主(2017-11-01):
程序显示结果为FFFFFFF,不知道怎么回事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Copyright (c)*********************************************
**
**
**       Copyright(C) 2010, TF Electrical ,All rights reserved.
**    Tel:15928681548; QQ:58570305;  E_mail:liuliu408@163.com
**
**-------------------------------------文件信息----------------------------------------------------
**  文 件 名: 四川工商学院(嵌入式教学团队)单片机课堂教学演示程序
**  描    述: LED程序设计
**  硬件平台: IAP15W4K58S4单片机开发平台
**  创 建 人: 刘  强
**------------------------------------------------------------------------------------------------
**  创建日期: 2016-09-01
**------------------------------------------------------------------------------------------------
**************************************************************************************************/
#include "LED_DISP.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段控制码、位控制码、显示缓冲区的定义 ---------------*/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0、1、2、3、4、5、6、7、8、9、A、B、C、D、E、F、灭”的共阴极字形码
unsigned char code Scon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控制码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7,6,5,4,3,2,1,0};                          //显示缓冲区定义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33;
j = 66;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向595发送字节函数
void F_Send_595(uchar x)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x=x<<1;
  P_HC595_SER=CY;
  P_HC595_SRCLK=1;
  P_HC595_SRCLK=0;
}
}
/*************************************************************************************************/
//数码管函数
void Led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Ds1302ReadTime();
   Dis_buf[0]=TIME[2]/16;
   Dis_buf[1]=TIME[2]&0x0f;

   Dis_buf[2]=17;

   Dis_buf[3]=TIME[1]/16;
   Dis_buf[4]=TIME[1]&0x0f;

   Dis_buf[5]=17;

   Dis_buf[6]=TIME[0]/16;
   Dis_buf[7]=TIME[0]&0x0f;

   for(i=0;i<8;i++)
   {
       F_Send_595(Scon_bit[i]);
       P_HC595_RCLK=1;
       P_HC595_RCLK=0;
       F_Send_595(SEG7[Dis_buf[i]]);
       P_HC595_RCLK=1;
       P_HC595_RCLK=0;
       Delay1ms();
   }
}
/*************************************************************************************************/

/**************************************************************************************
*                DS1302时钟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时钟数据
注意事项:
***************************************************************************************/
#include <STC15F2K60S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ED_DISP.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Ds1302Init();
while(1)
{
  Led_Display();
}
}

网友A:
看看正确有效的程序怎么处理!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1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6位LED数码管显示).jpg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