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寻迹小车代码

楼主(2017-11-01):
/*
* 走黑线
* 链接方法:L298N:ENA,IN1,IN2,IN3,IN4,ENB
引脚12-IN1;引脚13-IN2;引脚10-IN3;引脚11-IN4;
引脚9-ENA;引脚6-ENB;
引脚A0-线左传感器;引脚A1-线右传感器;引脚A2-外左传感器;引脚A3-外右传感器;遇到黑线
经过试验:遇到黑线:指示灯不亮,io=1
          遇到地板:指示灯亮, io=0*/
#define left_motor_go    digitalWrite(10,1),digitalWrite(11,0)   //左轮前进
#define left_motor_back  digitalWrite(10,0),digitalWrite(11,1) //左轮后退
#define right_motor_go   digitalWrite(12,0),digitalWrite(13,1)  //右轮前进
#define right_motor_back digitalWrite(12,1),digitalWrite(13,0)//右轮后退
#define line_left  digitalRead(A0)  //线左传感器
#define line_right digitalRead(A1) //线右传感器
#define out_left   digitalRead(A2)   //外左传感器
#define out_right  digitalRead(A3)  //外右传感器
#define Stop_left digitalWrite(9,0)
#define Stop_right digitalWrite(6,0)
#define n0 (out_left==1)&&(out_right==1) // 外传感器全部检测到黑线
#define n1 (out_left==1)&&(out_right==0)  //外左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define n2 (out_left==0)&&(out_right==1)  // 外右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define n3 ((out_left==1)&&(out_right==1)&&(line_right==1)&&(line_left==1)) //传感器全部检测到黑
#define n4 ((out_left==0)&&(out_right==0)&&(line_right==0)&&(line_left==0)) //传感器全部检测到bai
//////////////////////////////////////////////////////////////////////
void zitai(boolean f1,byte s1,boolean f2,byte s2)//(左轮方向:1前进,0后退。速度:0~255;右轮方向:1前进,0后退。速度:0~255.)
{
  if(f1)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else
    left_motor_back; //左电机后退
  if(f2)
    right_motor_go;//右电机前进
  else
    right_motor_back;//右电机后退
  analogWrite(9,s1);//0~255,值越大电压越高
  analogWrite(6,s2);
}
//跟着黑线走
void zhixing(){
  if((line_left == 1)&& (line_right == 1))  //go strite
     {
         zitai(1,200,1,200);
     }
     else if((out_left==0)&&(out_right==0)&&(line_left == 0)&& (line_right ==1)) //turn right
     {
         zitai(1,190,1,190);
     while((out_left==0)&&(out_right==0)&&(line_right==0)&&(line_left==0))          //line_right == 1,line_left==1,线右,线左探测到地板,一直左转
    {
      zitai(1,200,0,200);      //慢慢原地右转
     }
     }
    else if((out_left==0)&&(out_right==0)&&(line_left == 1)&& (line_right == 0))  //turn left
     {
       zitai(1,190,1,190);
     while((out_left==0)&&(out_right==0)&&(line_right==0)&&(line_left==0))          //line_right == 1,line_left==1,线右,线左探测到地板,一直左转
    {
      zitai(0,200,1,200);      //慢慢原地左转
     }
     }
  }
void  wangline(void) //跟着直线走
{
    if((line_left == 1)&& (line_right == 1))  //go strite
     {
         zitai(1,230,1,230);
     }
     while((out_left==0)&&(out_right==0)&&(line_left == 0)&& (line_right ==1)) //turn right
     {
         zitai(1,230,0,200);
        zitai(1,230,0,200);
        zitai(1,220,1,220);
      while((out_left==0)&&(out_right==0)&&(line_right==0)&&(line_left==0))          //line_right == 1,line_left==1,线右,线左探测到地板,一直左转
    {
      zitai(1,230,0,230);      //慢慢原地右转
     }
     }
    while((out_left==0)&&(out_right==0)&&(line_left == 1)&& (line_right == 0))  //turn left
    {
       zitai(0,200,1,230);
      zitai(0,200,1,230);
      zitai(1,220,1,220);
      while((out_left==0)&&(out_right==0)&&(line_right==0)&&(line_left==0))          //line_right == 1,line_left==1,线右,线左探测到地板,一直左转
    {
      zitai(0,230,1,230);      //慢慢原地左转
     }
     }
/*else                     //stop
    {
     zitai(0,100,0,100);
     }*/
}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这是几路的寻线器

网友B(2019-08-09):
编译不了,错误代码没有void setup和void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