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端口SPI寻卡查询方式实验程序

楼主(2017-11-01):
火龙电子开发板设计RC522程序
RC522端口SPI寻卡测试试验
1、程序说明:
  该例程演示了RC522读卡器模块读取IC卡测试实验
  本程序主要读取卡号。

2、实验操作

       1、将跳线插座J3的跳线帽调至OFF端
     2、将RC522模块插入J6插座中,注液管脚方向。

    程序执行完成后
     讲IC卡靠近读卡模块,
    数码管高四位显示IC卡类型
    低四位显示IC卡的卡号第一个字节数据

/************************************************
* 文件描述     : RC522端口SPI寻卡测试试验
* 程序文件     : main.c
* 版    本     : 1.0
* 作    者     : 火龙电子工作室
* 芯    片     : IAP15W4K58S4
* 时    钟                :内部11.0592MHz
*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4 C51 V9.06

* 操    作        :           1、将跳线插座J3的跳线帽调至OFF端
                                  2、将RC522模块插入J6插座中,注液管脚方向。

* 现    象                :        程序执行完成后
                                        讲IC卡靠近读卡模块,
                                        数码管高四位显示IC卡类型
                                        低四位显示IC卡的卡号第一个字节数据

* 备    注                :
************************************************/
//文件包含
#include "stc15w4k32s4.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display.h"

//函数声明
void IO_Ini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Timer0_Init(void);

//主方法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mp[16]={0};
        unsigned char UID[16]={0};
        unsigned int  CardType;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Delay_ms(10);                 //等待上电稳定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HC138_Init();                 //HC138初始化

        RC522_Init();            //RC522初始化

        while(1)
        {
                //寻卡
                status=RC522_Request(ISO14443_3_REQALL, tmp);
                //返回结果成功,表示寻到卡
                if(status==STATUS_SUCCESS)
                {

                        //卡类型代码:0x0400 表示为Mifare_One(S50)卡
                        if( (tmp[0]==0x04)&& (tmp[1]==0x00) )
                        {
                                CardType=MF_One_S50;

                        }
                        //卡类型代码:0x0200 表示为Mifare_One(S70)卡
                        else if( (tmp[0]==0x02)&& (tmp[1]==0x00) )
                        {
                                CardType=MF_One_S70;

                        }
                        //防冲撞并且选择卡
                    status = AnticollSelect(0, UID);
                        if(status==STATUS_SUCCESS)
                        {
                                ToDisplayCardType(CardType);
                                ToDisplayCardID(UID[0]);

                                Delay_ms(1000);
                        }

                }
                else
                {
                        ToDisplayCardType(0);
                        ToDisplayCardID(0);
                }
        }
}

/***********************************************
函数名称:Delay_ms
功    能:STC 1T单片机1ms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ms:延时的毫秒数
返 回 值:无
备    注:示波器实测1.05ms 外部时钟11.0592MHz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while( (ms--) != 0)
           {
            for(i = 0; i < 600; i++);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功    能: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0x01;      //T0工作于十六位定时方式
           //使用位操作,避免对其他定时器产生影响
        TL0=0xcc;                  //定时初值2ms         11.0592MHz
           TH0=0xf8;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使能总中断
        TR0=1;                        //运行T0
}
/***********************************************
函数名称:Timer0_ISR
功    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L0=0xcc;                  //重装定时初值定时初值2ms
           TH0=0xf8;

        LED_Display();          //扫描数码管
}
/***********************************************
函数名称:IO_Init
功    能:单片机IO端口模式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STC15W4K32S4系列A版单片机部分端口复位后
          不是准双向口,需要设置才能正常使用
************************************************/
void IO_Init(void)
{
          //初始化P0口为准双向口
        P0M1=0x00;
        P0M0=0x00;

        //将P24 P26 P27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1<<4) | (1<<6) | (1<<7) );
        P2M0 &=~( (1<<4) | (1<<6) | (1<<7) );

        //将P45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1<<5);
        P4M0 &=~(1<<5);

        //将P41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1<<1);
        P4M0 &=~(1<<1);

        //将P21 P22 P23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1<<1) | (1<<2) | (1<<3) );
        P2M0 &=~( (1<<1) | (1<<2) | (1<<3) );

        //将P34 P35 P37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1<<4) | (1<<5) | (1<<7) );
        P3M0 &=~( (1<<4) | (1<<5) | (1<<7) );

        //还有中断脚

        //分析
        //  1<<0等价于0x01 即 0000 0001
        //  1<<1等价于0x02 即 0000 0010
        //  1<<2等价于0x04 即 0000 0100
        //  1<<3等价于0x08 即 0000 1000
        //  以此类推1<<n 即第n位为1,其余位是0

        //  x |=(1<<n)  即对x执行按位取或
        //  即x中的第n位置为1,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y &=~(1<<n)  即将1<<n按位取反,然后对y按位取与
        //  即y中的第n位置为0,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P10 P14复位后为强推挽输出、强上拉,
        //防止不当操作导致端口损坏,初始化为准双向口
        //将P10 P14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1<<0) | (1<<4) );
        P1M0 &=~( (1<<0) | (1<<4) );
}

网友A(2019-08-23):
这是51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