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经纬度信息发送与显示的实物制作与源程序

楼主:
利用GPS北斗ATGM336H-5N模块输出的原始定位信息,发到单片机后进行处理,提取有用的信息如经纬度、速度、海拔、日期等,通过串口发到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显示,并显示到LCD屏幕。

程序的功能有GPS信息显示与发送(LCD显示经纬度、海拔、速度,电脑串口接收时间、日期、经纬度、海拔、速度数据)
GPS原始数据捕获(从一开始通电时不完整到过一会后完整)见附件
GPS原始数据捕获与简单分析:
$GNGGA,120726.000,3208.0858,N,11841.7828,E,1,05,4.3,12.7,M,0.0,M,,*40
$GNGLL,3208.0858,N,11841.7828,E,120726.000,A,A*43
$GPGSA,A,3,12,25,,,,,,,,,,,6.9,4.3,5.4*3F
$BDGSA,A,3,10,04,07,,,,,,,,,,6.9,4.3,5.4*28
$GPGSV,3,1,12,04,,,21,10,66,313,,12,42,100,34,14,21,289,*49
$GPGSV,3,2,12,15,18,086,,18,79,174,27,20,13,143,24,21,18,203,*73
$GPGSV,3,3,12,24,40,042,,25,37,150,31,31,10,230,,32,33,301,*7A
$BDGSV,1,1,04,03,,,35,04,32,122,34,07,54,184,34,10,33,200,36*50
$GNRMC,120726.000,A,3208.0858,N,11841.7828,E,0.11,303.11,031017,,,A*70
$GNVTG,303.11,T,,M,0.11,N,0.20,K,A*21
$GNZDA,120726.000,03,10,2017,00,00*4E
$GPTXT,01,01,01,ANTENNA OK*35

原始数据中逗号数量和顺序的统计:
--------------------------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GNGGA,034214.000,3208.1201,N,11841.7167,E,1,07,1.7,7.7,M,0.0,M,,*7 OK*
      1          2 3         4 5          6 7    8      9      abc
$GNRMC,034214.000,A,3208.1201,N,11841.7167,E,2.71,336.76,041017,,,A*700
--------------------------

GPS原始数据及处理后的数据
(见附件)

/*******************************************************************************
        单片机的RXD端口接收来自GPS模块的数据,把数据进行处理,并显示到Lcd上,同时
通过TXD端口经过USB-TTL模块发送到电脑的串口调试软件上显示。
        注意事项:
        1、串口调试软件的波特率要设为9600;
        2、单片机与USB-TTL模块两者要共地!!!(我也不知为什么,摊手.jpg)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GPS.h"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GGA_Buffer[68]={0};                //用于储存GPGGA的数据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RMC_Buffer[68]={0};                //用于储存GPRMC的数据
unsigned int k=0,qian_a=0,hou_a=0,qian_b=0,hou_b=0,qian_c=0,hou_c=0;        //存储前后逗号的位置序号的变量
bit qian_OK=0;                   //已找出前面的逗号的标志变量
bit First_Share_OK=0;  //已开始LCD显示的标志变量
bit jiajian=1;                    //进行加或减的标志变量
//bit Page = 0;
bit Flag_OV = 0;           //日期需进位的标志变量
bit Flag_Calc_GPGGA_OK = 0;           //GPGGA完整有效的数据已收到的标志变量
bit Flag_Calc_GPRMC_OK = 0;           //GPRMC完整有效的数据已收到的标志变量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j=0;
        Init_LCD1602();                                                                        //LCD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指针设置到第一行第一列
        LCD1602_write_word("Searching data. ");                        //显示正在搜索数据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Scan_Key();
                qian_OK=0;                                                                        //标志变量归零
                k=0;                                                                                //累计量归零

                if (First_Share_OK==0)                                  //让变量j在0~10000之间来回增减,增加到10000时显示". ",减到0时显示" .",实现两点来回闪动
                {
                        if (jiajian==1)
                        {
                                j++;
                                if (j==10000)
                                {
                                        jiajian=0;
                                        LCD1602_write_com(0x8e);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com(0x8f);
                                        LCD1602_write_data(' ');
                                }
                        }
                        else
                        {
                                j--;
                                if (j==0)
                                {
                                        jiajian=1;
                                        LCD1602_write_com(0x8e);
                                        LCD1602_write_data(' ');
                                        LCD1602_write_com(0x8f);
                                        LCD1602_write_data('.');
                                }
                        }
                }

//代码详见附件
//                {
//                        UartPrintf("----------------------------------------------\r\n");
//                        UartPrintf(RX_Buffer);
//                        UartPrintf("\r\n");
//                }

                if (   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1] == 'G'
                        && RX_Buffer[3] == 'G'
                        && RX_Buffer[4] == 'G'
                        && RX_Buffer[5] == 'A'
                        && (RX_Buffer[28] == 'N'|| RX_Buffer[28] == 'S')
                        && (RX_Buffer[41] == 'E'|| RX_Buffer[41] == 'W') )                //确认是否收到"GPGGA"这一帧完整有效的数据
                {
                        for( i = 0; i < 67 ; i++)                                                  //必须为i<67,因为要确保Display_GPGGA_Buffer[67]为'\0',便于串口发送
                        {
                                Display_GPGGA_Buffer[i] = RX_Buffer[i];                  //储存到数组中
                        }
                        Flag_Calc_GPGGA_OK = 1;                                                          //收到完整有效数据后,置为1
                }

                if(Flag_Calc_GPGGA_OK == 1)                                                          //已收到完整有效的数据,可以进行显示,
                {
                        Flag_Calc_GPGGA_OK = 0;                                                          //标志位归零

                        if (First_Share_OK == 0)
                        {
                                First_Share_OK=1;                                                          //"Searching data. "不需再显示,标志变量置为1
                                LCD1602_write_com(0x01);                                          //先清屏
                        }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8]);                        //显示 N 或者 S
                        LCD1602_write_word(": ");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8]);                        //纬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9]);
                        LCD1602_write_data(0xdf);                                                                //度符号的ASCII码,16进制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0]);                        //纬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1]);
                        LCD1602_write_word("'");                                                                //秒

                        for (i=0;i<68;i++)                                                  //由于海拔有时是1位数有时是2位数有时是3位数,不定
                        {                                                                                  //而确定的是其数值在第9与第10个逗号之间,所以用此算法输出海拔
                                if ( Display_GPGGA_Buffer[i]==',' )          //逐个检索
                                        k++;                                                          //k计算逗号数量
                                if (k==9&&qian_OK==0)
                                        qian_a=i,qian_OK=1;                                  //找到第9个,则记录其序号,同时标志变量置为1
                                if (k==10)                                                          //海拔数据位于第9~10个逗号之间
                                {
                                        hou_a=i;                                                  //记录第10个的序号
                                        k=0;                                                           //归零
                                        qian_OK=0;                                                  //重置为0
                                        break;                                                          //找到后直接跳出循环
                                }
                        }
                        LCD1602_write_com(0x89);                                                  //准备在第一行第9列输出海拔数据
                        switch(hou_a-qian_a-1)                                                        //计算海拔数据的长度
                        {
                                case 3:LCD1602_write_word("   ");break;                //根据海拔数据长度输出对应所需的空格数,使其显示方式为右对齐
                                case 4:LCD1602_write_word("  ");break;
                                case 5:LCD1602_write_word(" ");break;
                                case 6:break;
                                case 7:break;
                        }
                        for (i=qian_a+1; i<=hou_a-1; i++)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i]);           //输出海拔
                        LCD1602_write_data('m');                                                           //显示单位

                        LCD1602_write_com(0xc0);                                                                //在第2行第1列开始输出经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41]);                          //输出E 或者 W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0]);                        //经度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1]);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2]);
                        LCD1602_write_data(0xdf);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3]);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4]);
                        LCD1602_write_word("'");

                        UartPrintf("----------------------------------------------\r\n");                 //串口发送数据到电脑
                        UartPrintf("Original data(1):\r\n");
                        UartPrintf(Display_GPGGA_Buffer);                                                                                 //直接把首地址作为实参
                        UartPrintf("......\r\n");

                        UartPrintf("Processed data(1): \r\n");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8]);                        //N 或者 S
                        UartPrintf(":  ");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8]);                        //发送纬度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19]);
                        UartPrintData('*');                                                                        //串口无法发送扩展的ASCII码(大于127),所以用*代替度数符号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0]);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21]);
                        UartPrintData('\'');
                        UartPrintf("\r\n");                                                                        //发送回车换行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41]);                        //E 或者 W
                        UartPrintf(": ");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0]);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1]);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2]);
                        UartPrintData('*');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3]);                        //发送经度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34]);
                        UartPrintData('\'');
                        UartPrintf("\r\n");

                        UartPrintf("Altitude: ");
                        for (i=qian_a+1; i<=hou_a-1; i++)                                        //发送海拔
                                UartPrintData(Display_GPGGA_Buffer[i]);
                        UartPrintf(" m");
                        UartPrintf("\r\n");

                }

//  这部分代码详见附件

&& RX_Buffer[1] == 'G'&& RX_Buffer[3] == 'R'&& RX_Buffer[4] == 'M'&& RX_Buffer[5] == 'C')
//                {
//                        UartPrintf(RX_Buffer);
//                        UartPrintf("\r\n");
//                }

                if(   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1] == 'G'
                   && RX_Buffer[3] == 'R'
                   && RX_Buffer[4] == 'M'
                   && RX_Buffer[5] == 'C'
                   && RX_Buffer[18]== 'A')                //确认是否收到"GPRMC"这一帧完整有效的数据
                {
                        for( i = 0; i < 67 ; i++)
                        {
                                Display_GPRMC_Buffer[i] = RX_Buffer[i];
                        }

                        Flag_Calc_GPRMC_OK = 1;

                        Hour = (Display_GPRMC_Buffer[7]-0x30)*10+(Display_GPRMC_Buffer[8]-0x30)+8;        //UTC时间转换到北京时间(东八区),0x30即48
                        if( Hour >= 24)                                //如果溢出
                        {
                                Hour %= 24;                                //获取实际Hour
                                Flag_OV = 1;                        //日期进位的标志变量置为1
                        }
                        else
                        {
                                Flag_OV = 0;
                        }
                        Min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9];
                        Min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10];                           //获取时间数据
                        Sec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11];
                        Sec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12];

                        for (i=0;i<68;i++)                //由于日期数据前面的速度数据也是位数不定,所以速度数据位数也不定,故亦用此算法精确地确定日期数据位置
                        {
                                if ( Display_GPRMC_Buffer[i]==',' )
                                        k++;
                                if (k==9&&qian_OK==0)                                                            //日期数据位于第9~10个逗号之间
                                        qian_b=i,qian_OK=1;
                                if (k==10)
                                {
                                        hou_b=i;
                                        k=0;
                                        qian_OK=0;
                                        break;
                                }
                        }
                        Year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5];                                //获取日期
                        Year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6];
                        Month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3];
                        Month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4];
                        Day_High = 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1];
                        Day_Low = 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2];
                        if(Flag_OV == 1)                                                                                //如果日期须进位
                        {
                                UTCDate2LocalDate();                                                                //UTC日期进位并转换为北京时间
                        }
                }

                if(Flag_Calc_GPRMC_OK == 1)                            //GPRMC数据完整有效则显示
                {
                        Flag_Calc_GPRMC_OK = 0;

                        if (First_Share_OK == 0)
                        {
                                First_Share_OK=1;
                                LCD1602_write_com(0x01);
                        }

                        for (i=0;i<68;i++)                                                                    //由于速度数据也是位数不定,故亦用此算法精确地确定速度数据位置
                        {
                                if ( Display_GPRMC_Buffer[i]==',' )
                                        k++;
                                if (k==7&&qian_OK==0)                                                  //速度数据位于第7~8个逗号之间
                                        qian_c=i,qian_OK=1;
                                if (k==8)
                                {
                                        hou_c=i;
                                        k=0;
                                        qian_OK=0;
                                        break;
                                }
                        }
                        LCD1602_write_com(0xc9);                                                       //准备在第2行第9列显示
                        switch(hou_c-qian_c-2)                                                            //原式为(hou_c-1)-qian_c-1。由于速度不太准还浮动,故只让它显示一位小数
                        {
                                case 3:LCD1602_write_word(" ");break;                    //使右对齐
                                case 4:break;
                                case 5:break;
                        }
                        for (i=qian_c+1; i<=hou_c-2; i++)                                        //(原式为hou_c-1-1)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_GPRMC_Buffer[i]);        //显示速度
                        LCD1602_write_word("m/s");                                                        //显示单位

                        UartPrintf("\r\n");
                        UartPrintf("Original data(2):\r\n");
                        UartPrintf(Display_GPRMC_Buffer);
                        UartPrintf("......\r\n");

                        UartPrintf("Processed data(2): \r\n");
                        UartPrintf("Time: ");
                        UartPrintData(Hour/10+0x30);                                          //串口发送时间
                        UartPrintData(Hour%10+0x30);
                        UartPrintData(':');
                        UartPrintData(Min_High);
                        UartPrintData(Min_Low);
                        UartPrintData(':');
                        UartPrintData(Sec_High);
                        UartPrintData(Sec_Low);
                        UartPrintf("\r\n");

                         UartPrintf("Date: ");                                                                        //发送日期
                        UartPrintf("20");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5]);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6]);
                        UartPrintData('-');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3]);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4]);
                        UartPrintData('-');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1]);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qian_b+2]);
                        UartPrintf("\r\n");

                        UartPrintf("Speed: ");
                        for (i=qian_c+1; i<=hou_c-1; i++)
                                UartPrintData(Display_GPRMC_Buffer[i]);
                        UartPrintf(" m/s\r\n");                                                                        //发送速度,2位小数都发
                        UartPrintf("----------------------------------------------\r\n");//分隔符

                }

        }
}

//****************************************************
//UTC日期与当地日期转换
//****************************************************
void UTCDate2LocalDate(void)
{
        Day = (Day_High - 0x30) * 10 + (Day_Low-0x30) + 1;                //日期进一
        Month = (Month_High - 0x30) * 10 + (Month_Low - 0x30);
        Year = 2000 + (Year_High - 0x30) * 10 + (Year_Low - 0x30);

        MaxDay = GetMaxDay(Month,Year);                                //获取当月天数最大值
        if(Day > MaxDay)                //如果溢出
        {
                Day = 1;
                Month += 1;
                if(Month > 12)
                {
                        Year+=1;
                }
        }

        Day_High = Day/10 + 0x30;                                //转换日期值为ASCII
        Day_Low = Day%10 + 0x30;

        Month_High = Month/10 + 0x30;
        Month_Low = Month%10 + 0x30;

        Year_High = Year%100/10 + 0x30;
        Year_Low = Year%10 + 0x30;
}

//****************************************************
//获取当月日期最大值
//****************************************************
unsigned char GetMaxDay(unsigned char Month_Value,unsigned int Year_Value)
{
        unsigned char iDays;
        switch(Month_Value)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
                                iDays = 31;
                        }
                        break;
                case 2:
                        {
                                //2月份比较特殊,需要根据是不是闰年来判断当月是28天还29天
                                iDays = IsLeapYear(Year_Value) ? 29 : 28 ;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
                                iDays = 30;
                        }
……………………

网友A(2018-04-12):
楼主,有急用,能分享下吗

网友B(2018-09-27):
曾经也作了一个,还是汇编版的,本想改成C版的,可是一直没时间处理

网友C:
什么时候能跟上楼主

网友D(2018-11-17):
很棒。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有没有仿真

网友F(2018-12-27):
GPS哪能仿真鸭

网友G(2019-02-22):
怎么能让其显示在彩屏上

网友H(2019-05-05):
楼主的分享非常有用,可是我按这个程序做出来,串口接收到的还是这种$GNGGA,034214.000,3208.1201,N,11841.7167,E,1,07,1.7,7.7,M,0.0,M,,*7 OK*形式的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呢麻烦楼主指点一下下

网友I(2019-07-06):
文章不错,就是要的积分有点高!!!

网友I:
看了一下发表的部分,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J(2019-10-16):
请问楼主能发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K:
原理图可以发下吗

网友L(2019-12-06):
可以请作者发下原理图吗

网友L:
楼主求原理图

网友M:
提示...........\main.m51 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
导致文件编译不了

网友N(2020-04-14):
为啥我的液晶屏上没有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