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控制人体红外传感器的程序与详细教程

楼主(2017-11-01):
1.实验目的
20.人体红外传感器

1) 通过实验掌握 CC2530 芯片GPIO 的配置方法
2) 掌握 HC-SR501 人体感应模块的使用
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  一台 E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线) 一套 HC-SR501传感器   一个 杜邦线   三条
              软件:2000/XP/win7 系统,IAR 8.10 集成开发环境,串口助手

3.实验相关电路图

D-SUN PIR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是基于红外线技术的自动控制产品。灵敏度高、可靠性强、 超低功耗,超低电压工作模式。

接线方式:

1、VCC:接电源正极(5V)
2、OUT:检测引脚

3、GND:接电源负极 自己购买的模块请仔细核对一下引脚,确保连接正确。

更详细介绍请参考厂家手册或“ EEB2530\相关资料与软件\芯片数据手册\完整版 HC-SR501 资料包括原理图”

注意:红外模块正常供电是 5v,仿真器输出是 3.3v,用仿真器供电时勉强能用,可能造 成数据不准确,调试时最好插上底板 usb 就好了并打开电源开关。

4.实验相关寄存器

实验中使用 P0_4 作为检测引脚, 人进入其感应范围模块输出高电平,点亮 LED1,人离开 感应范围 LED1 熄灭 P0.4 口为 HC-SR501 传感器的输入端。具体 HC-SR501 人体感应模块 OUT 输出电平由模块决定,不同厂家可能不一样,不一样关系也不大,改动非常的小。

5.源码分析

6.实验步骤
1.用杜邦线连接好传感器,注意引脚一定要接正确哦

2.编译调试下载程序

3.打开串口配置为 115200 8N1 ,D2 应该长亮,这时你靠近传感器检测范围,D1 灯亮延 时一段时间后熄灭,串口也有相应的输出。做这个实验传感器方向很重要,不要将探头对 准自己,慢慢用手移动到检测范围,观察灯的变化。这实验不太好做,自己多摸索几次相 信你会成功的!

/****************************************************************************
* 文 件 名: main.c
* 作    者: Andy
* 修    订: 2013-01-10
* 版    本: 1.0
* 描    述: 人进入其感应范围模块输出高电平,点亮LED1,人离开感应范围LED1熄灭,
*           P0.4口为HC-SR501传感器的输入端 串口配置也115200 8N1
****************************************************************************/
#include <ioCC253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ED1 P1_0       //定义P1.0口为LED1控制端
#define LED2 P1_1       //定义P1.1口为LED2控制端
#define LED3 P1_4       //定义P1.4口为LED3控制端

#define DATA_PIN P0_4        //定义P0.4口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
* 名    称: DelayMS()
* 功    能: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 16M时约为535,系统时钟不修改默认为16M
* 入口参数: msec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layMS(uint msec)
{
    uint i,j;

    for (i=0; i<msec; i++)
        for (j=0; j<535; j++);
}

/****************************************************************************
* 名    称: InitUart()
* 功    能: 串口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Uart(void)
{
    PERCFG = 0x00;           //外设控制寄存器 USART 0的IO位置:0为P0口位置1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外设功能)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11;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
* 名    称: UartSendString()
* 功    能: 串口发送函数
* 入口参数: Data:发送缓冲区   len:发送长度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int len)
{
    uint i;

    for(i=0; i<len; i++)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
* 名    称: InitGpio()
* 功    能: 设置LED灯和P0.4相应的IO口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13;           //P1.0、P1.1、P1.4定义为输出
    P0SEL &= ~0x10;
    P0DIR &= ~0x10;          //P0.4定义为输入口
    P2INP |= 0x20;

    LED2 = 0;                //点亮D2 提示程序已运行
}

void main(void)
{
    InitLed();                        //设置LED灯和P0.4相应的IO口
    InitUart();                       //调置串口相关寄存器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InitUart();                       //调置串口相关寄存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f(DATA_PIN == 1)
        {
            LED1 = 0;                 //有人时LED1亮
            UartSendString("ON ", 3); //串口发送数据,提示用户
        }
        else
        {
            LED1 = 1;                  //无人时LED1熄灭
            UartSendString("OFF ", 4); //串口发送数据,提示用户
        }

        DelayMS(1000);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6-26):
能不能发完整的代码啊

网友B(2019-11-16):
可以给完整教学吗

网友C(2020-05-19):
楼主,能不能发完整代码

网友C:
在最后加一个大括号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给完整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