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红外对管计数器驱动程序与使用教程

楼主(2017-11-01):
1.实验目的
28.红外对管计数器

1) 通过实验掌握CC2530芯片 GPIO 的配置方法
2) 掌握红外对管计数器的使用
2.实验设备
  硬件:PC 机        一台 EB2530(底板、核心板、仿真器、USB线) 一套 红外对管一个  杜邦线 三条
  软件:2000/XP/win7 系统,IAR 8.10 集成开发环境,串口助手

3.实验相关电路图

其它型号也行的,只是讲他的原理,自己购买请注意电压就行。
【名称】E18-D50NK

【描述】这是一种集发射与接收于一体的光电传感器。检测距离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调节。该传感 器具有探测距离远、受可见光干扰小、价格便宜、易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器 人避障、流水线计件等众多自动化产品。

光电式传感器(光电开关)NPN 常开 型号:E18-D50NK。

1、输出电流 DC/SCR/继电器 Control output:100mA/5V 供电
2、消耗电流 DC<25mA
3、响应时间 <2ms
4、指向角:≤15°,有效距离 3-50CM 可调
5、检测物体:透明或不透明体
6、工作环境温度:-25℃~+55℃
7、标准检测物体:太阳光 10000LX 以下 白炽灯 3000LX 以下
8、外壳材料:塑料

电气特性:              U:5VDC              I:100mA              Sn:3-50CM

尺寸:              直径:17MM              传感器长度:45MM              引线长度:45CM 应用案例:

1、生产线货物自动计数设备              2、多功能提醒器              3、走迷宫机器人

【注意事项】为保护动作的可靠和寿命长,请避免有关规定以外的温度外界(户外)条件下,接近传感器 虽为耐水结 构,若装上罩使用,勿使水和水容性切削油等淋到,则可更好地提高可靠性及寿命。还请 避免在有化学药剂,特别是在强碱、酸、硝酸、铭酸、热浓硫酸等气候中使用。

红色:接 4.5-5V 电源高电平 黄色:接单片机,输出 TTL 电平给单片机 绿色:接 GND 0V 电源低电平

前方无障碍输出高电平,有障碍输出口(黄色)电平会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背面图有一个电位器可 以调节障碍的检测距离,一旦调节好电位器(如调节好的最大距离 50cm)则在有效距离内(如 40cm

在电路设计中可以再输出端黄线加上拉电阻 10K 到 5V,再接入单片机检测,会比较稳定,单片机检
测可以采用外部硬件中断 INT0 INT1 等来实现。
4.实验相关寄存器

实验中使用 P0_4 作为检测引脚, 挡住红外对管时对管上的灯亮,拿开就灭。发生一次 D1 也会改变。串口配置也 115200 8N1

5.源码分析 请看相应工程,有注释前面讲的太多,不重复讲了。
6.实验步骤
1.用杜邦线连接好传感器,注意引脚一定要接正确哦

2.编译调试下载程序

3.打开串口配置为 115200 8N1 ,D2 应该长亮。挡住红外对管,对管上的灯亮,拿开就灭。

CC2530源程序如下:
/****************************************************************************
* 文 件 名: main.c
* 作    者: Andy
* 修    订: 2017-11-2
* 版    本: 1.0
* 描    述: 挡住红外对管,对管上的灯亮,拿开就灭。发生一次D1也会改变
*           P0.4口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串口配置也115200 8N1
****************************************************************************/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ED1 P1_0       //定义P1.0口为LED1控制端
#define LED2 P1_1       //定义P1.1口为LED2控制端
#define LED3 P1_4       //定义P1.4口为LED3控制端

#define DATA_PIN P0_4   //定义P0.4口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uint count;             //计数器

/****************************************************************************
* 名    称: DelayMS()
* 功    能: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 16M时约为535,系统时钟不修改默认为16M
* 入口参数: msec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layMS(uint msec)
{
    uint i,j;

    for (i=0; i<msec; i++)
        for (j=0; j<535; j++);
}

/****************************************************************************
* 名    称: InitUart()
* 功    能: 串口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Uart(void)
{
    PERCFG = 0x00;           //外设控制寄存器 USART 0的IO位置:0为P0口位置1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外设功能)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11;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
* 名    称: UartSendString()
* 功    能: 串口发送函数
* 入口参数: Data:发送缓冲区   len:发送长度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int len)
{
    uint i;

    for(i=0; i<len; i++)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
* 名    称: InitGpio()
* 功    能: 设置LED灯和P0.4相应的IO口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Led(void)
{
    P1DIR |= 0x13;           //P1.0、P1.1、P1.4定义为输出
    P0SEL &= ~0x10;
    P0DIR &= ~0x10;          //P0.4定义为输入口
    P2INP |= 0x20;

    LED2 = 0;                //点亮D2 提示程序已运行
}

void main(void)
{
    char buf[10];

    memset(buf, 0, 10);
    InitLed();                        //设置LED灯和P0.4相应的IO口
    InitUart();                       //调置串口相关寄存器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InitUart();                       //调置串口相关寄存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f(DATA_PIN == 0)             //挡住红外对管输出低电平,平时为高电平
        {                             //不同的型号可能不同,修改触发电平就行
            LED1 = ~LED1;             //挡住红外对管D1发生变化
            while(!DATA_PIN);
            count++;
            sprintf(buf, "%05d ", count);
            UartSendString(buf, 6); //串口发送数据,显示当前记数值